新手四轴naza lite gps模块调参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09):
谁能告诉我naza lite 安装好gps模块之后在调参软件里面gps的yxz是怎么填的,这个数值以什么为标准,y是到哪里?那个要填-的?新手谢谢各位!

最好在图上标下,谢谢!

网友:
找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优酷里搜NAZA。那里讲的很详细。

网友A:
你不问我,也不看说明书,也不给我确认收货,讨厌你鄙视你~lite说明书里有画的很明白了,,,,,,不懂QQ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问我,也不看说明书,也不给我确认收货,讨厌你鄙视你~lite说明书里有画的很明白了,,,,,,不懂QQ ...

兄弟,被说了,我错了。。。我这就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问我,也不看说明书,也不给我确认收货,讨厌你鄙视你~lite说明书里有画的很明白了,,,,,,不懂QQ ...

兄弟,别说了,我错了,我这就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
这里就是泡泡大师的

谢谢老鸟阿诺指点,不胜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