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问个关于自动返航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请问QQ飞控能接GPS自动返航吗,是否飞控加了GPS就能自动返航,设置参数的问题除外~还是还需飞控自带导航或者再加一块导航板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QQ不能加~然后你记住哟~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不能加~然后你记住哟~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MWC那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那个呢~

新手建议大疆或者零度

网友B:
上个naza lite或者零度s4吧,貌似花钱,其实省钱。预算不多就去二手区收个lite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naza lite或者零度s4吧,貌似花钱,其实省钱。预算不多就去二手区收个lite主控。

谢谢建议~还是入好点的把~免得以后更麻烦,马上去二手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还是入好点的把~免得以后更麻烦,马上去二手去看看!!

爽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