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控,直机中如何开副翼和升降昆控?

楼主(2014-07-09):
在改华科尔LAMA 400中,副翼和升降是昆控的,比如,飞机前进,副翼和升降是一起上升。现在用DX8控,我调了好几天了,没有找到副翼和升降混控,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功能》mixing》mix1    ail》ele  和mix2  ele》ail自己设置下,那个RATE的值根据你舵机的正反设置成全100%或者全-100%,offset是混空自带的补偿或者说是混空的微调,trim表示是否允许摇杆的微调对被混空的量产生印象,建议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mixing》mix1    ail》ele  和mix2  ele》ail自己设置下,那个RATE的值根据你舵机的正反设置成全100%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mixing》mix1    ail》ele  和mix2  ele》ail自己设置下,那个RATE的值根据你舵机的正反设置成全100% ...

还是不行啊,真不知道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