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V+只能飞100米左右?大疆客服能看下吗?

楼主(2014-07-09):
从买来就只能飞100米左右,从70米就开始会断断续续的失控。看了露在外面的两个天线都是好的,控拆开看过也没有问题。无论控的天线用什么角度问题依旧,目前还没有炸鸡过,自己又是新手不敢随意拆机。身边机友的精灵2都能飞到400米,另我很郁闷。。。
大疆客服还能给我指条明路呢?????

网友A:
楼主请换个场地试试看。然后查看一下遥控器天线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换个场地试试看。然后查看一下遥控器天线是否有损坏。

试过好几个地方了,都是空旷处,没有用,100米就是极限了。天线看过都是好的。同样的地点机友的能飞400米不失控。

网友:
非DJI指定飞行场地,炸机属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好几个地方了,都是空旷处,没有用,100米就是极限了。天线看过都是好的。同样的地点机友的能飞400米 ...

那请您加下我QQ2355613448

网友B:
跟我一样,100多米就失控,什么都查过了,场地也换了无数次了

网友C:
V+我怀疑是你没把控调成FCC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我怀疑是你没把控调成FCC功率

话说V+出厂时,遥控默认就是FCC模式吧?我的我没调过,开控两响,应该就是FCC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我怀疑是你没把控调成FCC功率

出厂默认就是fcc,调参软件看过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100多米就失控,什么都查过了,场地也换了无数次了

那你还解决这个问题啦?

网友D: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麻烦你如果解决了的话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
我的v+马上就到手了,换掉了手里的p2v,我看看会不会有次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还解决这个问题啦?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真心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麻烦你如果解决了的话分享出来,谢谢

大疆说返厂维修,看来这不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真心不远

如果是有时候也就算了,我这是最远100米。。。。。。玩一个多月不下10组电了,最远就这个距离,还会间歇失控。

网友F:
我的遥控之前是300米, 返修太慢, 直接找论坛的同学改了,直接1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遥控之前是300米, 返修太慢, 直接找论坛的同学改了,直接1000米。

关键不知道是遥控的问题还是机子里接收端的 问题,要不我也直接改了。

网友:
我比你的远点,我决定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