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接收器问题

楼主(2014-07-09):
CH这个按钮是调频道用的是吧,然后另外那个FR按钮是干嘛用的,新买的还不太懂

网友:
CH应该频道数,FR应该是频率

网友:
CH = channel = 频道
FR = Frequency Range = 频段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像是32通道接收,第一个按键只能转换4到8个频道转换,而第二个的话,接收指每4~8个频道的一个综合选项,就像、FR1:1~8、FR2:9~16等等。。。

网友:
接收屏幕上会显示2个数字。FR按的是十位数,只能按出1~4。CH按的是个位数,可以按出1~8。具体哪个频率你就用4楼的表格对照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要是用32频点的,那8频点的能不能一起接收到信号?

网友:
试试就知道  其实是调频道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3楼和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