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设置求助

楼主(2014-07-09):
本人刚刚组装了一个小四轴,直径大约650,朗宇电机,APM2.6+6H的GPS,按照教程设置好后,无法解锁。(控、罗盘都已校准)
Failsafe中遥控输入有反应,但是电机输出没有反应。
第二天再试,上电后发现,只有“哔”一声隔一秒再“哔”一声,如此不断反复,APM飞控灯也不闪。
请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A:
加速计校准了吗

网友B:
跟着教程一步步做,外型不一样,软件用法是一样的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6日更新,上第四课,原来3.2固件有亮点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计校准了吗

加速计校准了,情况依旧。谢谢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教程一步步做,外型不一样,软件用法是一样的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6日更新 ...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我先好好学习教程,另外在读WIKI时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再请教泡泡老师:
1,WIKI中的例子也是四轴的,APM输入端与接收机连接,1连1,2连2,直到5连5,
     发现WIKI中要求要用一个AMP闲置的输入端给接收机供电,这一条我实际上没有做。
2,使用3DR电源模块供电时,WIKI中说电调就只需要连接一个信号线至APM输出端,
    那么电调是+-S三根线,如何做到只连一根信号线至APM输出端。
望泡泡老师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我先好好学习教程,另外在读WIKI时发现以下两个问题,再请教泡泡老师:
1,WIKI中的 ...

1、APM输入端是有5V电输出给接收机供电的,你只要插上线就行了
2、把中间的红线挑了,包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APM输入端是有5V电输出给接收机供电的,你只要插上线就行了
2、把中间的红线挑了,包好。

泡泡,我的APM也是不能解锁,现在电调的输出,在MP上没有显示啊,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我的APM也是不能解锁,现在电调的输出,在MP上没有显示啊,为什么

解不了锁,应该是没有跟着教程一步步正确做,跳着看教程了吧?去看MINI APM使用教程,外形不一样,软件及校准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没解锁,当然看不到输出了。

网友D:
先重新做个油门行程校准
不行再把舵量加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PM输入端是有5V电输出给接收机供电的,你只要插上线就行了
2、把中间的红线挑了,包好。

泡泡老师回复神速,学习了,非常感谢!继续实践碰到问题再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重新做个油门行程校准
不行再把舵量加大一点试试

好的,我来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
也想玩APM,看了很久的论坛,到时候入手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不了锁,应该是没有跟着教程一步步正确做,跳着看教程了吧?去看MINI APM使用教程,外形不一样,软件及 ...

问泡泡老师有没有做零配件销售?
淘宝网上好多商家做零配件销售,但是我们只能接收零技术支持的条款,
如果泡泡老师有做,那该多好!

网友E:
若APM燈不亮,, 那是沒有供電啊.... 想必LZ之前做的校準都是插USB線做的吧...

若用附有UBEC的电压电流传感器供电,, JP1要断路;
若用电调的UBEC供电,, JP1要接通,, 四个电调只需用一个供电,, 其余三個紅色線电源正极要挑出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APM燈不亮,, 那是沒有供電啊.... 想必LZ之前做的校準都是插USB線做的吧...

若用附有UBEC的电压电 ...

非常感谢,我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PM输入端是有5V电输出给接收机供电的,你只要插上线就行了
2、把中间的红线挑了,包好。

再请教泡泡老师关于3DR电源模块焊接的问题:
1,正极焊接---焊在两块指定的位置上;
2,负极焊接---由于背面焊接的地方是一整块,所以我用焊锡丝把两个负极直接连接起来,而且用锡挺足的。
不知这样是否正确?
泡泡老师能否给看一下3DR电源模块正反两面的焊接图样?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检查一遍!

对的,我的校准都是插USB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PM输入端是有5V电输出给接收机供电的,你只要插上线就行了
2、把中间的红线挑了,包好。

关于3DR电源模块的问题,如APM电源示意图:
1,如使用电调供电,则需要插入JP1,以使输入/模拟/输出三个部分能同时接上电调所提供的电,但只需要一只电调供应,其他电调都必须挑掉红线;
2,如使用3DR模块供电,不需要插入JP1,以使模拟/输入两个部能同时接上电源所提供的电,而输出端的电仍需要电调供电。此时,仍只需一只电调供应,其他电调都必须挑掉红线;
3,或者使用3DR模块供电,需要插入JP1,以使模拟/输入/输出三个部能同时接上电源所提供的电。此时,所有电调都不需要供电,都必须挑掉红线。
不知道我的以上3点是否正确,恳请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3DR电源模块的问题,如APM电源示意图:
1,如使用电调供电,则需要插入JP1,以使输入/模拟/输出三个 ...

不好意思,图片终于弄上来了,请参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泡泡老师关于3DR电源模块焊接的问题:
1,正极焊接---焊在两块指定的位置上;
2,负极焊接---由 ...

APM 3DR电源模块,上面标有正 负极,正极的那面连有一个黑色的电阴,负极没有,正极这边有一个小箭头,告诉你那边进,那边出。进的这边接电池,

看这里,第一课8分09秒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6日更新,上第四课,原来3.2固件有亮点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3DR电源模块的问题,如APM电源示意图:
1,如使用电调供电,则需要插入JP1,以使输入/模拟/输出三个 ...

回答正确加10分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根据电路图我认为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可是在读WIKI时,我又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见下图:

WIKI中的意思是:
断开JP1,3DR电源模块给输入/模拟两个部分供电,
而四个电调都需要去掉电源线(红线)后接入输出端。

这样就与我理解的不一样了,
四个电调红线都挑掉后,输出端是不是就没有电了?
请泡泡老师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根据电路图我认为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可是在读WIKI时,我又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见下图: ...

你考虑的太多了,大家都是那样供电的,没见有几个人因供电问题JJ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教程一步步做,外型不一样,软件用法是一样的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6月26日更新 ...

请教泡泡老师,我在学习第一课时,
看到泡泡老师在APM一连接好后,
就可以通过控开锁使电机旋转,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我能确定我的连接是正确的,因为指示灯红蓝间接闪烁。
是不是我的控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泡泡老师,我在学习第一课时,
看到泡泡老师在APM一连接好后,
就可以通过控开锁使电机旋转,

那是以前老版本的固件,
自从3.0以后版本的固件开始,只要罗盘校准不正确是解不了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以前老版本的固件,
自从3.0以后版本的固件开始,只要罗盘校准不正确是解不了锁的。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
不能解锁的问题找到了,就是泡泡老师说的罗盘没有正确。
但是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再次请教泡泡老师:
APM设置装机好后,随着油门逐步往上推,电机转速相应增加,
但是直到油门推到顶,我的多轴也没有起飞,就停在地上晃忧忧的,好像要起飞的样子。
油门行程也按照电调的说明书作了校准,
硬件配置:四轴机架直径67CM(电机到电机)
              朗宇X2212电机   KV980  四只
              桨叶1045两对
              整机重量(包括电池)1.5Kg
请泡泡老师帮忙看看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或者我的硬件配置就出了问题。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
不能解锁的问题找到了,就是泡泡老师说的罗盘没有正确。
但是又碰到了新的问题, ...

油门推到顶,电机不能达到最高转速是因为这个原因:
最近APM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出现相同的产品问题,请你们店家发货前做好这件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
不能解锁的问题找到了,就是泡泡老师说的罗盘没有正确。
但是又碰到了新的问题, ...

你的配置,1.5KG应该能飞起来。问题出在这里
最近APM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出现相同的产品问题,请你们店家发货前做好这件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2014-08-24):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置,1.5KG应该能飞起来。问题出在这里
最近APM的产品是怎么回事,出现相同的产品问题,请你们店家 ...

泡泡老师:再请教
按照你教的步骤,我的四轴能够飞起来了,
但是起飞后总是往一边偏,操纵杆也控制不住,不知是不是飞控调校出了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