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下降至2M左右油门不受控制

楼主(2014-07-09):
精灵2购买一个多月,大概10多个起落。今天下午2点过,地面温度大概39度,GPS卫星数10颗,第一款电池起飞和飞行一切正常,当电量在20左右开始下降,高度35M降至离地1.8-2M时,IOSD数据显示高度在5M(但实际只有1.8-2m),推油没有任何反应,眼睁睁看见精灵坐地,检查后发现损失还不算严重,只是四个大奖破裂。换上新奖后开机、搜星还是一切正常10颗,当飞行到电量剩余20的时候,下降高度在2M时,油门再次出现无反应,直接掉在地上电机还在转动,IOSD显示高度5M。请大疆技术给予解答,太离谱了哦。

网友:
联系你不要把电池飞的那么少再降落,很危险的,30%降落比较合适

网友:
GPS模式不行开手动模式强制拉升

网友:
我说的手动不是姿态是全手动

网友:
楼主,您的飞行触发了二级低电保护,飞行会自动下降的。

网友:
机机拿到手,要认真看看说明书呀!

网友:
兄弟,最好在25%电量之前降落完成,没有必要多飞那半分钟啊!

网友:
是不是下降的速度过快了?下降时每秒不能多于2米,否则可能会失速。

网友:
,是不是电压保护问题啊

网友:
以后小心就是了,少飞1分钟安全些

网友:
还有个原因,可能电机温度太高。飞下来摸电机,有电机很烫手。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冷一下就好了。建议天热,一个电池飞两个起落。

网友:
觉得v+电池太重了……飞一代有时没电,下降速度猛一些也还hold得住

网友:
应是电量二级保护引起的,我也曾直接坠地过两次,还是早些降落安全些

楼主:
这几天有点忙没上来,谢谢大家的指点。看来也最好是少飞一点时间稳当点。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