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KV马达用18T马达齿,1800KV马达用15T马达齿

楼主(2014-07-09):
1500KV马达用18T马达齿,1800KV马达用15T马达齿
请教高手,同样的电池电调最后飞起来有何区别?

网友:
个人感觉前者费电一些,暴力一些,后者温柔一些,省电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说反了,1500KV的搭配18T温柔些,1800KV 搭配15T 暴力些

网友A:
低kv配大齿肯定比高kv配小齿飞行时间长 不容易掉速 不过如果是450的话 还是推荐花2520配铂金40a刷blheli 爽到家了 定速那滋味。。。。。不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kv配大齿肯定比高kv配小齿飞行时间长 不容易掉速 不过如果是450的话 还是推荐花2520配铂金40a刷blheli 爽 ...

花牌2520配铂金40a刷blheli 电机齿 电池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牌2520配铂金40a刷blheli 电机齿 电池有什么要求吗?

电机齿具体不太清楚 毕竟飞的是别人的 电池6s 大概1200mah就行了 30c足够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