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r用富斯遥控器无法对码

楼主(2014-07-09):
刚买到了9xr遥控器,高频头用的富斯9的,到手一周了,始终无法成功对码,遥控器是不是需要单独设置?
遥控器系统设置的ppsmsim是off,模型里面的编码方式用的PPM,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地方,用过的帮忙解答下,谢谢,我都开始怀疑刚发过来的高频头是坏的了,接收机可以和富斯6对码成功,排除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用富斯gt3测试,高频头问题已经排除

楼主:
顶上去,用过的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我设置的左右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结果模拟器里面显示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啥情况这是? 固件不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左右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结果模拟器里面显示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啥情况这是? 固件 ...

长按左键 general setting 第一页最后一项mode 4  然后在mode setting 第四页mixer中 重新定义

channel  AETR 就是美国手。 下一个er9x中文说明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