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银燕 2216 KV800试试12寸的正反浆,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啊

楼主(2014-07-09):
银燕家的电机浆轴分正时针和逆时针,我用其他家的浆,厚度太大,老是感觉不放心。

网友A:
最大支持11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支持11寸吧

银燕家的2216 800  只有10和11寸浆的数据,不过我真的想用12寸的浆试试,
用1045的浆,太没有力量了,感觉还不如用最便宜的电机2212 980这种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银燕家的2216 800  只有10和11寸浆的数据,不过我真的想用12寸的浆试试,
用1045的浆,太没有力量了,感 ...

看看飓风2216,那个有低kv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飓风2216,那个有低kv可以上

好的,以前都是用的朗宇的,这次想试试银燕的,结果找不到将的数据,郁闷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