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天地飞6通的接收机电源是接那的?没电调的情况下.在线等!!!!!

网友A:
随便插一个通道就行,,

网友B:
空的位置插,电源在里面都是并联的

网友B:
按接收机的工作电压供电,不得把锂电的全电压直接加到接收机啊。

网友C:
5V直流,正接+,负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