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F450配NAZA-M-lite感度都需要多大呢?

楼主(2014-07-09):
我们配置是山寨F450机架,Naza-lite加gps,不带云台什么的,一般感度都需要多少呢?遥控是天地飞6的不能远程调参啊,请调过的前辈告我个范围,我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慢慢调。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我的F450的一些参数用的是naza 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F450的一些参数用的是naza v1

这个智能loc是干啥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我的也还没来得及调!

楼主:
昨天装好了试飞了一下,感觉和以前用的kk差不多,有gps也定不了点,漂的很厉害,根本脱不了控呀,感觉感度太低了,用的调参软件的默认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装好了试飞了一下,感觉和以前用的kk差不多,有gps也定不了点,漂的很厉害,根本脱不了控呀,感觉感度 ...

你是不是在室内飞?

网友:
应该是在室内,如果是在室外只要GPS没问题,机架有个差不多都能定住

网友:
室内星少或者没星,乱流也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智能loc是干啥的?

那就是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关闭
这个功能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室内飞?

不是室内,在外面的广场飞的。

楼主:
Led是一绿二黄

网友C:
1绿2黄 没记错的话你是开的姿态模式吧  或者gps没搜到星   应该是绿闪

网友:
认真看看说明书吧,你开的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绿2黄 没记错的话你是开的姿态模式吧  或者gps没搜到星   应该是绿闪

我的控没有三段开关,就手动和gps两种模式的,肯定是gps的。

网友:
GPS重新校准了吗?不校准也会不定的。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新装的接上了遥控没反应?一定要先设置naza?

网友E:
我调试的时候怎么老显示配置错误啊,也是天6的控,t宝店老板告诉我说天6不能飞naza m 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调试的时候怎么老显示配置错误啊,也是天6的控,t宝店老板告诉我说天6不能飞naza m lite

截个图上来让高手们看看,我是天6二代的能用,就是没有三段开关使用,模式切换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个图上来让高手们看看,我是天6二代的能用,就是没有三段开关使用,模式切换比较麻烦。

来自安卓客 ...

求qq哈,我调试遇到问题了再请教哈

网友E:
看到回我一下哈,有问题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回我一下哈,有问题请教

看到了,有问题咱们一起学习吧,我也是新手,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有问题咱们一起学习吧,我也是新手,哈哈。

你q多少啊,加一下你

网友:
我也是新手。F450的鸡架。有空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新装的接上了遥控没反应?一定要先设置naza?

当然要设置NAZA,大疆 官网说明很详细,请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q多少啊,加一下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的F450的一些参数用的是naza v1

今天试飞了,掉高度,前后飘,是不是还是感度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