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无极限 二战机me109 爆改上单翼

楼主(2014-07-09):
如题不废话直接上图,老鸟帮看看改完后能好飞吗?

网友:
重心配好,动力够,门板都能飞

网友:
估计比原来要好飞

楼主:
与塞斯纳相比差距能有多大

楼主:
改装完成以后会和大家汇报飞行情况的,一人单飞不能上视频

网友:
这能飞???求视频

网友:
改这干啥

网友:
安装角太明显了

网友:
楼主是越来越退步了,我们是赛斯纳改下单翼,增加难度,提高兴趣。你还不如直接买小赛更简单。

网友:
只要马力足够大,门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哈哈哈哈  上次我商量着要给零战装个双水鞋都有个没事找事的唧唧歪歪了半天,你这样改,当心人一晚上不睡觉攒够一桶口水来泼你~

网友:
重心配好   理论上应该比以前好飞    实际上可能差别不大

网友A:
支持楼主
知道吗,大多数玩飞机的都没啥创意,因为飞机的要求比较死板,重心位置,重量,什么样的展弦什么样的性能,还有些死脑经一口咬定要像真什么都不能改,能变的变量太少,一般装好爽飞以后就没什么可改的了。本人原来玩竞速艇,跟飞机不一样,玩船可变的变量就太多了,必须折腾,不折腾不行,越折腾越好。理解楼主折腾,改成这样哪怕只玩了一次然后扔了也很正常,因为重点是折腾,结果不重要

网友:
有点二,下单翼转上单翼。技术不行啊

网友:
改一个双翼机,正好下面还有空间按上去

网友:
简直是侮辱Me109.

网友:
好手工,可考虑改双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
知道吗,大多数玩飞机的都没啥创意,因为飞机的要求比较死板,重心位置,重量,什么样的展弦什么 ...

所见略同,就是看下改后和原来有什么区别,因为二战机的机翼和塞斯纳有很大区别,飞起来的感觉一定与塞斯纳不同,关键是没看到有人改过,飞过的说说感受

网友:
如果是希特勒见了你改的机机,有两种可能:1、马上把你关进集中营!2、立马让你替换戈林。不过我以为第一个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