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000模拟器对电脑配置的要求

楼主(2014-07-09):
大家好,小弟买了个sm2000模拟器,还未到手,看配置要求如图

小弟的笔记本电脑配置如图:

大家看看我的电脑配置玩得起来不?谢谢大家

网友:
凤凰模拟器可以玩,G系列只能开较低画质,全锯齿!

凤凰模拟器对电脑硬件要求极低,是独(立)|没办***坛不让提,一输入就自动变单独了|显卡基本就能画质全开后流畅运行,而G系列要电脑要求较高,特别是显卡!显卡不行卡的你想砸电脑~~~

网友A:
楼主这样提问是对SM2000模拟器有误解,SM2000本质上是一套带假控的USB模拟器硬件加密狗,是硬件!而SM2000自带光盘上的模拟器软件(需要有加密狗解码才能运行)或SM2000硬件加密狗支持的模拟器软件(一般网上都能下载到),是模拟器软件对电脑的硬件配置有相应的要求!

SM2000的本体硬件本身对电脑硬件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电脑有USB接口即可!对电脑硬件有要求均指的是SM2000的USB硬件加密狗可以运行的模拟器软件!

主流模拟器软件就两款,凤凰系列(英文名称PhoenixRC)和G系列(中文叫飞鹰模拟器,英文名称RealFlight),凤凰以凤凰4.0和5.0中文版为目前主流,G系列从G4到G7都很不错!

电脑硬件还可以的话推荐G7,手感相当不错,较凤凰模拟器在细节上更完善,是练习进阶航线飞行和3D高阶练习的好帮手~~~

操作系统推荐Win7 64位旗舰版!内存最低4GB!

网友:
我觉得xtr也不错,虽然我只玩过这个,不过界面比较简单,还可以窗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提问是对SM2000模拟器有误解,SM2000本质上是一套带假控的USB模拟器硬件加密狗,是硬件!而SM2000 ...

感谢前辈热情解答,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凤凰模拟器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