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机架配置如下 请教坛子老师!

楼主(2014-07-09):
多旋翼专区的给位老师 :
我最近开始折腾四轴 网上订的650还没到!刚好手里还有个F450机架换了设备 用的MWC高配板的飞控 (
红色的那种
)
用的KV900的马达 1045正反桨(
请教各位老师KV900的马达用1045的桨大不大会不会费电,请老师们推荐合适的桨的尺寸谢谢)
电调用的是西蒙的开源电调
(有一个马达刚推油门的时候不转而且发热比其他三个要大一些,再退油门就开始转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希望老师告诉下我好排除)
本人刚开始入坑四轴希望知道的老师不要吝啬文字长度。或是可以直接发链接也行!不是不愿意潜水而是水性不好啊
不知道什么有时候轻轻推油门的时候有个
电机
刚开始不转是什么原因?拉下油门再退就开始转。就好像开车需要二次油门的意思差不多。请问这是不是转堵
最后问下F450的机架配多大KV的电机和桨是最好的?以上问题如有重复请各位见谅!
第一次在这里板块发求助贴!还希望知道的朋友,老师多多的指导下!我虽然起步晚,但有你们这些前辈的经验
祝所有朋友开心快乐!玩好,过好,每一天。 照片明天补上!

楼主:
沙发留了这么长时间没人敢上来做!这个板块都没人是怎么的?枉费我一番等待 唉~!

网友A:
新手正在配置中!

网友A:
F450 银燕XA2212 KV980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1045浆,MWC SE 2.5飞控。
硬件已物理组装好!昨晚已将飞控刷好固件,不知行不行!等飞控螺栓回来后就连上试机!

网友B:
我也有个电机解锁后不转推油门才转,用的是QQ飞控,换了个新电机就好了,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有时候轻轻推油门的时候有个
电机
刚开始不转是什么原因?拉下油门再退就开始转。就好像开车需要二次油门的意思差不多。请问这是不是转堵,我也这样情况,有时候一个电机,有时候3个电机卡卡的,但是只要退油再加油就好了,弄不明白。

网友D:
桨用1047效率要高一点吧

楼主:
我勒个去 没人来 你们太不善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