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遥控通道的含义。

楼主(2014-07-09):
一直搞不懂控的6通道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前进算一通还是前景后退算一通?

网友:
前进后退算一个通道,左右算一个通道

网友:
继续潜水吧。

网友A:
最简单的说法,几个通道代表可以直接控制几个舵机

网友:
我也是不懂这个,看了以后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说法,几个通道代表可以直接控制几个舵机

应该是几路,有时候一个通道可以控制好几个舵机的,只要电源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几通道就是几路信号传输。每一路信号可以通过接收机来单独控制飞机的一个功能。一般固定翼,四通道就够了。油门、副翼、升降和方向。最简单的直机也要六通道。还可以利用多余的通道控制投弹、拉烟或航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