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如何去选择?

楼主(2014-07-09):
请教各位老师  本人想用铂金 电调30A  4个    飓风2216   KV800  4个  电池4S 2200  两块并联  或者3S2200 两块并联 或者4S 6000的电池一块   APM飞控 《要挂狗 图传  OSD  电流计  数传》 请问配多大的机架合适 400   450   500?  《动力方面需不需要调整?》

网友:
2216不小吗?

网友A:
狗 图传  OSD  电流计  数传 这些东东都挂上,电机确实小了,电池起步要4S5000以上,3S带着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 图传  OSD  电流计  数传 这些东东都挂上,电机确实小了,电池起步要4S5000以上,3S带着吃亏

那机架 哪个轴距合适?  电机应该配什么型号?

网友:
这么多东西 照大机架配吧 小机架太挤了。500 550 600的6轴

网友B:
这得用11或12寸的桨吧,4轴的话500轴距我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用11或12寸的桨吧,4轴的话500轴距我感觉差不多

500 轴距 配什么电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 轴距 配什么电机合适?

你这不都说了用2216吗....

网友C:
2216不如选择4006或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不如选择4006或3508

飓风 2810   怎么样?

网友:
飓风2810也可以, KV 750左右,   1238 仅供参考

网友:
2216 电机原则上配在550或者600机架上比较合理,只是再加上这么多东西?上天能呆几分钟呢??还有2216没有必要用30A的电调吧???

楼主:
本人想上飓风2814  不知道合适吗?500的架子

网友:
我觉得500上11寸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