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银燕MT 2216 KV800用多大的浆最合适

楼主(2014-07-09):
请问下银燕MT 2216 KV800用多大的浆最合适,四轴,3S电池,重量约1.3千克,原来用的最便宜的朗宇 2212 KV980的电机,这次换成了银燕的2216 KV800,结果用的1045的浆,感觉力量还不如原来的,郁闷啊,

得换浆,不知道换什么奖比较好

网友A:
銀燕不是有配浆?看看电机的参数,如果能用11寸就上11寸吧。

网友B:
别人的经验 :长航时1238,稳定1147,4s的1047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銀燕不是有配浆?看看电机的参数,如果能用11寸就上11寸吧。

银燕的10寸浆,太没有力量了,还不如最便宜的2212 980的,必须得用大浆,就是好多人说不能用12寸的浆,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经验 :长航时1238,稳定1147,4s的1047

那就是可以用12寸的浆啊!银燕的找不到浆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可以用12寸的浆啊!银燕的找不到浆的数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925&highlight=%B3%A4%BA%BD

你看看这个

网友C:
银燕电机2216电机不是送桨的么,10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电机2216电机不是送桨的么,1045

1045的浆没有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5的浆没有力气

需要力气就换大电机再换大桨,小马拉大车很危险的

顺便一提,你觉得没有力气是因为2216的KV值比2212低了,所以转速低了,你换4S电池把转速推起来就好了810KV还是经得起4S的,绝对让你能感觉到力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