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为何练多旋翼油门推到一半,螺旋桨都不转?

楼主(2014-07-10):
凤凰4为何练多旋翼油门推到一半,螺旋桨都不转?推到到一般多螺旋桨突然就转的飞快,是我没调好还是都这样?

网友A:
没调好!校正下油门行程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油门设置没弄好

网友D:
练其他机型时候呢?

网友E:
任何模拟器都有一个行程较准菜单。

楼主:
油门行程在遥控器器上调,还是模拟器上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任何模拟器都有一个行程较准菜单。
你好 问下这个凤凰模拟 行程校准在哪里啊?没找到呢

楼主:
弄好了,就是刚进软件设置摇杆的地方

网友G:
多练模拟器有好处

网友H:
检查一下映射是否正确呢?检查通道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