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62电机加散热片效果明显

楼主(2014-07-10):
易拉罐做的散热片,套在电机和座之间,伸出来向后弯,尽量远离中间风量不大的地方,叶片弯一下和轴成一个角度,风吹过散热片带走很多热量,电机温度有明显下降

网友:
马达碳刷寿命短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哈哈。

网友:
确实换无刷比较好点

网友:
思想不错也知道改造,但是有刷的寿命什么的都没有无刷电机强悍,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没有看明白?

网友A:
为何散热片没开孔?为何电机散热孔给封了?

网友B:
我一個月前 那台V262 壞了第2個電機後 , 我已放棄了修理 , 新電機是有的 , 但已移情別戀到無刷250四軸了

网友C:
电机的线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散热片没开孔?为何电机散热孔给封了?

封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线细了吧

不细了,这种是单芯线,通过1A多的电流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個月前 那台V262 壞了第2個電機後 , 我已放棄了修理 , 新電機是有的 , 但已移情別戀到無刷250四軸了  { ...

无刷有无刷的好,也有不好,这个262的已经摔了很多次,挂在树上2次,什么事都没有,摔不烂的感觉,下来继续飞,操作压力很小

网友D:
你的电机后面的电路板都拆了么,电机用的是原厂的么

网友E:
我的飞机差不多飞了30个电池了还没坏,貌似没严重摔过,也没怎么暴力飞!

网友F:
这个思路不错,但是为什么封住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机后面的电路板都拆了么,电机用的是原厂的么

不是原厂的,是1.2一个的N4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思路不错,但是为什么封住散热孔?

碳刷是铜碳合金,飞行时粉末污染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机差不多飞了30个电池了还没坏,貌似没严重摔过,也没怎么暴力飞!

30个电池差不多要坏了,不要飞高了,坏的时候会突然失控斜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是铜碳合金,飞行时粉末污染空气

呃,好孩子!爱环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有无刷的好,也有不好,这个262的已经摔了很多次,挂在树上2次,什么事都没有,摔不烂的感觉,下来继 ...

是啊 要摊上我这台蝴蝶无刷机 还真不如玩有刷的好呢 起码有刷没冒烟也不用返厂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