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点:为什么我的飞机在下落或悬停时会突然左右晃动

楼主(2014-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实力也要做飞控,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基本姿态都搞不定。

网友:
这个玩的人貌似不多,不懂帮顶!

网友:
下降速度过快,
PID调低点。
没用过这飞控,MWC是这样做的。

网友:
调pid参数,我的也是这样,后来调整了pid就好了。

网友:
每一台飞机和每一台飞机的参数都不一样的,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索,慢慢调~

网友:
没用过这个飞控 不过我的mwc下降时也会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PID调到多少合适呀?
是这个吗?上面的和下面的分别应该调到多少呀?

我是apm的,原来用默认参数飞还可以,后面自动调参要重新起飞和你一模一样,只是我的炸了,你还好及时推油。后面发现9自稳p值由4.5变成3.5,roll速率p值原来0.15变成0.03,l值由0.15变成0.03,和你的不一样啊,数值提供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