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KM A2 NAZA 应有一个保护功能

楼主(2014-07-10):
DJI WKM A2 NAZA
应有一个保护功能
每当飞航器降落时
遥控捍拉下
飞航器下降速度可在软件设一个最低点
即每秒最快下降为"多少"

这样可以多一点保护而不被太快做成下降不稳的影响

网友:
赞成啊!每次降落都是油门降的过低,飞行器的姿态不是很稳定!

网友A:
如果真有,那炸机的机会小了,那他們今年终的遊艇便很難有的呀,明白嗎

网友:
我每次都将油门微调调到百分之十以上直接收油降落!我觉得这样迟早会出事

网友:
不起有么?

网友B:
这个有啊,看看说明书,最快的下降速度是6m/s的。
只希望dji这个值可以开放修改。比如上升可以自己修改为10m/s,下降3m/s。

网友:
飘过,飘过,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有,那炸机的机会小了,那他們今年终的遊艇便很難有的呀,明白嗎

这个必须顶一顶

网友C:
呵呵,phantom不是已经有了吗,换句话讲,那汽车是不是要设定个最高时速60公里保证安全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建议,目前下降速度限制只在面向娱乐用户的精灵系列上有,我们会将您的意见告知相关部门的。

网友D:
这完全是基本功技术问题,根本没必要加这个功能

网友:
基本功都不会就别玩了

网友:
自己看看下降速度嘛  靠手感就可以了  没必要限制  而且osd上回显示速率 看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phantom不是已经有了吗,换句话讲,那汽车是不是要设定个最高时速60公里保证安全呢

是呀,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完全是基本功技术问题,根本没必要加这个功能
我想DJI 设计的WKM NAZA A2用意都是为了安全飞行
基本功好就连用也不需要

下降不稳 跟 基本功 没关系
可能 你想说 这是 基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啊,看看说明书,最快的下降速度是6m/s的。
只希望dji这个值可以开放修改。比如上升可以自己修改为1 ...

想法是当下降速度要求为10m/s ,但机体不稳IMU会发出"机体修正先决" ,  使机体稳定后才将下降速度加快而不是只接受命令,使机体左右摆荡的恐怖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DJI 设计的WKM NAZA A2用意都是为了安全飞行
基本功好就连用也不需要

下降不稳,是多轴的通病,只能靠控制下降率来保证机体稳定。如果连这点控制下降率的基本功都没有,还怎么飞?明明一根大拇指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用软件解决?功能越多,BUG越多~

网友:
说白了就是给不会走路的孩子加个走步练习器,摔不着。
有飞行经验的都明白固定螺距多轴下沉速率跟稳定度的关系,不会傻了吧唧高速垂直往下降的。
飞行爱好者级别的飞控加个玩具级别精灵的限制,真没必要。并赞同楼上。。。功能越多,BUG越多~

楼主:
现在不是说"专业"不专业"
只是一个少少修正
如软一件一早生产时已有这个功能你是否会放弃这个多轴飞控
这个只是很基本的功能
为什么不说自动回航是小朋友功能,像你这经验高级都不会用?
或可能你是用全手动
电压提示也是小朋友有功能,你不知自己的飞航器飞多久吗?

你说得对
这个就是BUG

网友:
产品面向对象的定位决定了产品的功能,大疆的开发人员也不傻,为啥精灵就有这些功能,客服说得很明白“面向娱乐用户的精灵”,WKM,A2,NAZA就没有是有原因的。
下降限速、上升速度限制、前进速度限制、垃圾电池推油掉电压太多不让起飞,飞机怕丢厂家送返航绳索拽着飞,厂家不是不可以做这事儿。甚至飞机震动超标都可以起飞几厘米判断一下就自动降落不允许飞。。。GPS卫星没达到也不让起飞。。有地磁干扰也不让起飞,问题是,这些飞控都是面向玩家的,不需要厂家跟看孩子似的全管了,玩这些飞控的是定位成年人,有理解和操控能力的。没有以上能力的,选择精灵才是明智选择。
电动助力车为啥要出厂限速或者速度就根本不高,汽车为什么不限速,小孩为什么带尿不湿,大人为什么不带尿不湿,万一某处的肌肉一松尿裤子上了呢。。。非要带是不是能带。前提是死乞白赖的要这个功能,没有就摔机给大疆看,此类用户多了,大疆是会可能处于同情,保不齐就加上这个功能了。

最后再提一下用WKM A2绝大部分都是大机器,只有玩娱乐机水平的人来飞。。。真是有那么一点点大于等于零的NO ZUO,NO DI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降不稳,是多轴的通病,只能靠控制下降率来保证机体稳定。如果连这点控制下降率的基本功都没有,还怎么 ...

搞个X8就结了,下降6米/S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降不稳,是多轴的通病,只能靠控制下降率来保证机体稳定。如果连这点控制下降率的基本功都没有,还怎么 ...

非常同意,连油门都要限制,还玩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啊,看看说明书,最快的下降速度是6m/s的。
只希望dji这个值可以开放修改。比如上升可以自己修改为1 ...

上升10m每秒?在挂载设备的情况下电机电池没一样受得了,到时电池亏电电调报警重启必炸鸡,下降过程平衡性确实太差了,望dji改进

网友:
这里面可能有点歧义,LZ的意图实际应该是如果飞控接收到以最大速下降的指令并且执行了,但同时判断出姿态角误差比较大,这时应该自动减小下降速度,保证姿态角误差在一定范围内然后尽量跟踪下降速度指令,这个在飞控上倒是很容易做到,且不需要复杂的逻辑。但目前普遍的解决方法是根本不去判断姿态角误差,而是直接把最大下降速度限制地更好,说实话,DJI的操控手感并不是对新手优化的,它面向的是航模用户,而不是普通用户,但现在很多人实际都是新手,所以最好先多练练再使用DJI的产品,或者换其它飞控。

楼主:
是姿態先決
同高度先決

网友:
限制下降速度,可能飞不回来了。

网友:
哎!建议多练习飞行模拟器!很多人,直升机\固定翼都没飞过,直接入手多轴才会有这种问题!水平问题!基本功问题!

网友:
还是靠自己的手感搞得住,就怕有时误操作

网友:
确实是,多轴都这样,低电压下降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