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画面抖得太厉害了。(持续更新进展情况)

楼主(2014-07-10):
机器是精灵2,H3-3D云台,灰色减震球。画面拍摄出来如视频一样

13楼更新为刚买的时候H3-2D飞行视频,灰色减震球和感度都和上面第一个视频一样。

14楼7月10日经过第一次调整后的视频

网友:
感觉感度高了

网友:
换白球,装抗干扰板

网友:
球不行 换了

网友:
感度调低吧80-90微调看下

网友A:
楼主可以换一下减震球,还有尽量减少机架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换一下减震球,还有尽量减少机架的震动。

换减震球能具体点吗?换软的还是硬的

网友B:
请把基础感度的俯仰和横滚降到100再进行测试。

网友:
LZ跟我的3D云台问题很像,我加了抗扰板以后有好转,不过还是有抖动。。。准备换减震球看看

这个是我的问题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50607&extra=

网友C:
LZ这个现象感觉是减振球软了,换硬的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现象感觉是减振球软了,换硬的球试试。

到底是软了还是硬了,都糊涂了。视频上是灰色的,就是次于白色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换一下减震球,还有尽量减少机架的震动。

这是之前用H3-2D拍的视频,减震球和感度参数都和楼上视频一样,但效果却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基础感度的俯仰和横滚降到100再进行测试。

7月10今天更换了50‘的褶皱减震球

调整后感度

调整后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7月10今天更换了50‘的褶皱减震球

看来问题依旧啊。你检查一下3D云台顶上的电机是否跟电池摩擦到了,直接看看电池外壳有没有摩擦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问题依旧啊。你检查一下3D云台顶上的电机是否跟电池摩擦到了,直接看看电池外壳有没有摩擦的痕迹。
...

云台没有和任何部件摩擦。13楼是以前2D云台飞的,画面好很多很多。换了3D以后就一直有晃动,画面看起来像坐轮船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云台没有和任何部件摩擦。13楼是以前2D云台飞的,画面好很多很多。换了3D以后就一直有晃动,画面看起来像 ...

那你要检查一下调参软件里面是否开 了云台的FPV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检查一下调参软件里面是否开 了云台的FPV功能了。

云台的fpv没有打开

网友:
感觉是减震球软换硬的!!!!反正我知道硬了就会出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