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飞控下降失控问题

楼主(2014-07-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两年里我用wkm和nazav2都遇到过很多次,有时平稳下降时候飞机会突然会晃动,然后加速晃动下坠,推油门没有反应,切手动推全油门也没有任何变化,紧接着就是坠地了,这是问什么呢????应为这个现象损失过很多很多,,,,,请大家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据说是扰流和下降动力需求较大的原因,建议的方法是前后或左右"之"字开下降.反正我不仅信了还是这样做的,只能说目前还没有因此炸机。

楼主:
我第一次炸evo就得知这个所谓原理,结果发现根本没用,一旦进入那个晃动高速下降的状态,打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楼主:
今天早起飞nazav2又碰到了,50米开始降,还有20多米就晃动高速坠地了,打杆,切手动根本没用

楼主:
请dji技术指点一下

网友B:
应该是感度有问题,导致飞控进入了“震荡”。
通俗的说就是飞控发现往左倾斜了,立即给了一个往右的修正,但是这个修正过大导致变成往右倾斜,接着又给一个向左的修正,结果又过大,如此反复。如果参数合适这个修正会越来越小,飞控稳住,如果不合适就越来越大,导致炸机。
好的参数一次修正就回来了,不好的可能会震荡几次,但是振幅会越来越小,差的参数就导致振幅越来越大。
另外说个我的体会:
使用中还发现naza对异形的四轴支持不太好,不管我如何调参数都会小幅震荡,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好”的参数。

楼主:
谢谢前辈,但是我研究了很多感度配置都有这个问题呀,另外,从北 京蓝天买的evo套机感度是dji出厂给的,这个问题还是有,,,,,,,,,

网友C:
这听起来心跳呀,高速坠地损失就大了,期待检查结果,看样子不是控就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D:
你下降的速度是不是过快了?一点点的下降会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

楼主:
14sg中位低一格,再高就根本降不下来

楼主:
补一下,我炸多了,炸怕了,下降都是紧盯osd,下降速度不照过1米每秒,但是今天还是炸

网友E:
正常飞行的过程中,仅将油门拉至10%以下都不会导致电机停转,但是油门摇杆低于10%位置,系统就会执行熄火判断工作,此时摇杆将失去横滚、俯仰方向的控制权限,仅保留油门杆的控制权,但飞行器会继续维持平衡。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无论在何种控制模式下,都不推荐将油门拉至10%以下。
综上,楼主问题清晰可见。。。

网友F:
我也碰见好几次,技术说负重太大,垂直下降,搞得心里有阴影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机架?感度是多少?

网友H:
下降速度不超过1米每秒还是炸。。。。这个问题来了。。。。

网友I: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 想拍个从高到低的画面还真的很难
。把飞控减震做好是不是好点呢,

网友J:
楼主描述一下,你飞机的状况吧,譬如说当时飞行时,飞机的电量,感度,机体重量,还有机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