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PL8使用的好文,觉得不分享可惜了。

楼主(2014-07-10):
    最近入二手PL6,所以关注该款充电器,偶见5IRC上今年4月份的一篇好文,没经得作者同意转来与模友分享
  转:针对PL8使用方面的一些个人建议和见解     作者:大傻
    自第一次发PL8维修帖至今大约二年时间内我前后维修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PL8充电器12台左右,有一台过压烧报废了。
现对我掌握的信息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1:32V电源电压是一个极限值,偶尔或者短时间是可以的。长期使用绝对是找死,PL8的电源电源管理芯片
      的正常使用范围不能超过28V,在高一旦烧毁会有彻底报废的可能,详细情况我专门发过一个帖子,这也是我维修PL8
      唯一一次失手的经历。转换效率最高且最稳定可靠的电源电压为25.9V
  2:原机配的150电源插头不能换其他型号,目前就PL8的功率而言150插头是最完美的,其他型号的插头很难满足要求,
       当插头发热,接触不好都会给大电流高效率工作中的充电器带来风险!
  3:40A充电电流依然是一个极限值,充电器输出端的香蕉插头接触面积不具备40A的容量,时间长了会烧死。
        线路板上的电路和MOS管的管脚横截面积都很小,会大量发热,发热量甚至可以大的来不及散掉。
        如果你非要争取那么一点充电时间的话烧掉是迟早的事情,如果30A充电的话对PL8来说还是很容易应付的。
        那如果你用26V 以内不超过30A充电的话PL8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4:大功率开关电源一开机瞬间和工作时遇到负载起伏变化较大时电压会有浪涌现象,标的是24V其实瞬时浪涌可能超过30V
       了,这个现象现在比较普遍的数字万用表都能检测的到。
  5:   关于保护电路的问题,实际上PL8的保护很难保证100%动作,我遇到的情况都是还来不急保护就已经烧了.尤其是先接电池
       后上电的情况.这个不是质量问题,关键是我们配的电源容量太大造成的.

      以上属我个人的建议,没有褒贬之意.我也认可PL8是一款很好的充电器,尤其是他的软件和精度.本帖只做技术交流,不欢迎非专业人士打口水战.
                                                                                  新疆    大傻

网友:
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确实值得一顶

网友:
不错,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可惜我用的不是PL8,,,,,

网友:
不错,正准备上PL8,先学习了,还有能推荐一款经济实惠的电源吗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一开机瞬间和工作时遇到负载起伏变化较大时电压会有浪涌现象,
这个请问怎么避免

网友A:
先开开关电源,等几秒后,再插充电器。

先开开关电源,后插充电器,这样能避免开关电源开机时产生的高压烧坏充电器。但这样会导致充电器插上时有可能打火。
先插充电器,后开开关电源的,能避免打火的的恐怖声音,但有可能导致开关电源的瞬时高压烧坏充电器。

其上两种方法的优劣性,请各位比较,孰是孰非,一眼可见。
一点体会!

网友:
回顾一下用PL8的时光。

网友:
这种问题对任何设备都存在,不只是高大上的PL8,PL8的耐受电压还比较低,可惜了!

网友:
软启动电源

网友:
PL8蛮好用得列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我也是新疆的,你在哪里?

网友:
嗯,说的相当好,大功率电源开机需要2-3秒才能恒压。这几秒的时间电压波动范围较大,本人切身体会

网友(2015-06-06):
刚入PL8,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8-05):
你好!拜读了你关于PL8的文章,我不明白PL8并充板上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子元件?我直接diy了一条平衡线用来充电,会不会有损坏?

网友(2015-12-24):
學習了!標記一下。

网友:
换成服务器电源就不会有浪涌电流,
还有就是4010可能服务好些

楼主:
服务器电源只有12V

网友:
断开地线,两个串联

网友(2016-01-25):
請問樓主還有在維修PL8嗎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A:
先开开关电源,等几秒后,再插充电器。

先开开关电源,后插充电器,这样能避免开关电源开机时产生的高压 ...

我的PL8接电源装了40A的空开

网友(2022-02-14):
有说明书吗?

网友(2022-12-06):
7S 29.4V电包可以户外长期使用吗?

楼主:
我一直8S磷酸铁锂,7S三元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8S磷酸铁锂,7S三元应该没问题。
8S磷酸铁锂是几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