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遥控和2.4G图传问题

楼主(2014-07-10):
2.4G遥控的工作频率是2.400GHz-2.483GHz
x宝 某2.4G图传是2370-2510MHz...8频道工作频率
CH1/CH2: 2370/2390MHz
CH3/CH4: 2414/2432MHz
CH5/CH6: 2450/2468MHz
CH7/CH8: 2490/2510MHz  如果用1-2和7-8频道 不会再2.4G遥控频段内 应该不会产生干扰. 当然如果 1-2-7-8 频道都有雪花或者距离问题 选不了 3 4 5 6的话这个暂且不说本人新手 没玩过FPV不太懂 在某帖子人改2.4G放大器提到的  然后过来问问.看看大家的看法

另外1.2G的如果选择频率范围不在倍频之内是不是也不会干扰  这是1.2G的频段
CH1/CH5: 1080/1010MHz
CH2/CH6: 1120/1040MHz
CH3/CH7: 1160/1240MHz
CH4/CH8: 1200/1280MHz

网友A:
这是理论值,如果控电路不良,会产生大量谐波的话,就不好说了。其实高频电路产生的频率除了主信号频率外,还会有杂波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理论值,如果控电路不良,会产生大量谐波的话,就不好说了。其实高频电路产生的频率除了主信号频率外, ...

意思就是说就算5.8G的 也会有杂波干扰的 多频段也是为了避免干扰现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就算5.8G的 也会有杂波干扰的 多频段也是为了避免干扰现象的?

多频段可以多选择,选一个干扰影响最小的频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