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的977鎖尾差是這個原因...XP12A就這麼差嗎...?

楼主(2014-07-10):
自從977從尾無刷改回碳刷後鎖尾非常的差!油門推到底可以甩尾90度,不管怎樣排震換尾電機加大尾槳甩尾始終如一後來試試雙尾電機看效果如何...改好後升空發現舵機全都不正常跳動,接收還突然斷電又復電,這很明顯的是給接收供電不足!雙尾電機要的電流更大!導致啟動尾電機時接收電力不足
原來問題出在電變!原本改用XP12A...換回原廠電變後鎖尾馬上恢復正常!雙尾電機也能正常飛行不斷電舵機不亂跳,Idle下急推油門尾巴甩個大約10度,原廠差不多就這樣子

XP12A這麼差嗎?還是因為本身有降壓可直上2S的緣故?用1S電就會有問題!?

网友:
貌似977问题很多

网友:
玩个玩具嘛,你还要求什么呢?

网友:
XP12A刷BLHeli后油门反应会灵敏很多,也就是说主马达的输出功率变化幅度大了,消耗了大部分电力,尾马达可能会供电不足,换更大放电C数的电池试试。

网友:
也可以启用Tx定速模式,比如用60直线油门稳定主马达的转速提高尾马达的锁尾效果。

网友A:
977还值得我买不

网友B:
帖子看完再回复不晚?lz说的是副厂电调的问题,关977毛事!
977介于玩具与航模,但是又在性能和耐摔性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977的性能放到很多蚊级六通里也是中上等,所以你没资格黑977了,对你的很多回复印象深刻,在你眼里977就是玩具,你,是大神!

网友C:
对电调不是很了解。不过对楼主是哪里人到很感兴趣

网友D:
我的977大油门就疯狂打转…换了主板换了尾电机换了尾电机线换了旋翼头换了机架换了中轴甚至还换了主电机,问题依旧,我哭了………会是电调问题吗?………

网友E:
如果你主板接的是电调BEC出口,这是正常的,目前小型电调BEC还没办法做到很大电流(一般是1a,同时供尾电机和主板、舵机很吃力的。当初改2S却不能使用空心杯锁尾的技术瓶颈就在这里)
如果你使用的是1s电池,建议主板供电直接并在电池端,也就是说跳过BEC
,多数直焊派的电调接法就是这种

网友:
10楼正解。另外12A电调不如3A电调叠焊mos管线性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77还值得我买不

不要买了,这机除了耐炸,锁尾不好是个致命缺陷,怎样折腾都搞不好的,我就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调不是很了解。不过对楼主是哪里人到很感兴趣

小弟是對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977大油门就疯狂打转…换了主板换了尾电机换了尾电机线换了旋翼头换了机架换了中轴甚至还换了主电机, ...

瘋狂打轉?尾電機會轉嗎?請把機子拿在手上推油門,在測試會不會鎖尾
既然都換了主板,那問題應該是尾電機或尾桨,電機會轉,轉的方向正確,那就是尾桨鬆了會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主板接的是电调BEC出口,这是正常的,目前小型电调BEC还没办法做到很大电流(一般是1a,同时供尾电机 ...

原來如此!感謝解惑
問個題外問題,若用2S那BEC最大電流還是1A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解惑
問個題外問題,若用2S那BEC最大電流還是1A嗎?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瘋狂打轉?尾電機會轉嗎?請把機子拿在手上推油門,在測試會不會鎖尾
既然都換了主板,那問題應該是尾電機或 ...

尾电机换过好几个了,尾桨也换过好几个了,都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看完再回复不晚?lz说的是副厂电调的问题,关977毛事!
977介于玩具与航模,但是又在性能和耐摔性方 ...

是啊,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人不喜欢977呢?我玩小鸡也不是一架两架的,目前977是大爱,250 450 550 500 都有,977是出勤率最多的一架,跟手听话,稍微改造一下,动静皆宜,只是控和参数不尽人意,本人对伟力977之后的产品非常期待,身边只要喜欢小电直的我就推荐977,目前大家玩的都很开心,又能作为练习机,维修简易,炸鸡损失小,毕竟这机门槛不高,价格稍再下调些,就妥了,没必要玩具玩具的,大家玩的都是玩具,不是吗?何必自己接伤疤再撒盐呢?

网友:
哪个机子问题最少呢?我的至今仍未更换一个配件,机器需要维护,更需要摸索,不是吗?

网友:
感觉还可以,已经买了两架,一架飞,一架备用!跌跌爬爬的3G大舵量飞飞,也就飞了两个尾浆!!

网友(2016-11-05):
最近没有空出去飞500,在家飞飞977,一直很好飞,操控性也很好,适合小空间连手,结果飞了10块电后,就出现LZ的问题,飞机疯狂左自旋,起飞右舵明显下拉导致右偏,BEC烧了,供电不足,采用主板直接电池并接,重新起飞,飞不到1分钟又开始疯狂自旋,而尾舵工作时正常的,方向也是对的,但是明显机身主旋翼的左自旋扭力已经超过尾舵的控制能力,导致机身整体发疯似的左自旋。基本判断是主板控制系统芯片或电路板问题,尾舵工作正常,方向正确说明脱落没有问题。但舵机和主旋翼的循环螺距控制除了问题。十分可惜,希望977的后续版本能加强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买了,这机除了耐炸,锁尾不好是个致命缺陷,怎样折腾都搞不好的,我就后悔了。

你没有折腾到点子上。V977虽不完美但潜力极大,稍加改造后锁尾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