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设置大小舵从哪里设?请T8FG老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4-07-10):
Su35 小舵量飞行已经没有问题了,想设置大小舵,空中用大舵找找感觉。。。。。。。。。。。

请指点从哪里设置

网友A:
右键进入菜单,在dual rate功能里设置。
每个功能(AIL/ELE等),都可设五组曲线,每组分别可设舵量和EXP,默认的那个是立即生效,其他四组的曲线、舵量则要指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进入菜单,在dual rate功能里设置。
每个功能(AIL/ELE等),都可设五组曲线,每组分别可设舵量和EXP ...

感谢河马兄指点

dual rate功能在哪个菜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进入菜单,在dual rate功能里设置。
每个功能(AIL/ELE等),都可设五组曲线,每组分别可设舵量和EXP ...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所有能看到的设备的设置,都是在 LNK 菜单 ,看不到的在 MOL 菜单,

网友:
值得学些,值得学习

楼主:
感谢河马指点,mod菜单下dual rate,看着控就设置好了,本周么试飞,以前小舵量开矢量。落叶飘也比较费劲。

现在换成大小舵试试感觉

网友:
我的没设大小舵,只设置了E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