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及天地飞9改油门回中。。。。

楼主(2014-07-10):
配件问题已解决,futaba需要改油门回中的多轴模友请直接与北 京双叶售后联系,电话010-67050297,收取成本费30-60元,配件从厂家定所以需要1-3个月的时间。天地飞改回中请直接与厂家售后联系,电话:13530529708,付邮费就行了,在此对天地飞提出表扬

网友:
什么是油门回中?

网友A:
你打算只玩多轴还是你只会玩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只玩多轴还是你只会玩多轴?

只玩多轴啊,亲

网友:
可以网上找找

网友B:
没有的卖, 除非你再买一套8FG把上面的零件拆过来。
想要油门摇杆回中更精确其实还有个简单办法,就是把油门曲线设置成如下形状,根据自己手感的需要,自行调节50油门处平线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卖, 除非你再买一套8FG把上面的零件拆过来。
想要油门摇杆回中更精确其实还有个简单办法,就是把油 ...

感谢您的回复,已联系北京双叶,有配件。同时联系天地飞厂家售后,答应给发个回中弹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已联系北京双叶,有配件。同时联系天地飞厂家售后,答应给发个回中弹片。

来自安卓客户 ...

双叶还做 FUTABA 的油门回中,没想到。还觉得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叶还做 FUTABA 的油门回中,没想到。还觉得有点怪!

他也是从厂家调配件,要3个月呢。

网友:
用3毫米厚的塑胶板照着另一侧的回中弹片锉一个就行了,这是我锉的天九的:

网友(2014-12-21):
淘宝找了半天没找到卖弹簧的,原来联系售后就行了,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