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不能编辑遥控器 高手帮忙看看 急急急...

楼主(2014-07-10):
(无正文)

楼主:
以前XP系统没事  换了W7 以后就这样了 是不是 系统问题 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我就是WIN7,没你这么复杂,很好啊

网友A:
我的也是哦,win7 32不行,xp可以

网友B:
是不是凤凰你升级过了

网友:
我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哦,win7 32不行,xp可以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凤凰你升级过了

没升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不知道啊,我搞不了啊

网友C:
我是WIN7 64,玩着完全没问题,你可试试用XP的兼容模式打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WIN7 64,玩着完全没问题,你可试试用XP的兼容模式打开呀

怎么用 兼容模式啊 能告诉下吗

网友:
一样的问题 win7 64,暂时无解,求高人现身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在4.0M的时候可用,提示升级,升级4.0P还是Q忘记了,反正就是升级了,升级后狗变得不支持后就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校准控的步骤可以做,但校准完后不能保存,一直提示控通道没设置,只要你点设置后就会被关闭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在4.0M的时候可用,提示升级,升级4.0P还是Q忘记了,反正就是升级了,升级后狗变得不支 ...

你是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感觉安装有问题!

第一,必须安装在纯英文路径下,不能有中文!

第二,安装前查毒,安装过程中退出所有杀软!

第三,安装必须的配套驱动和运行库等。

第四,运行时右键菜单中选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再试试吧~~~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 怎么解决的呀

最后我决定删除掉了,不玩了,什么多解决了

网友D:
没用过m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