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电池问题 求改造

楼主(2014-07-10):
精灵空载续航10分钟  我加上硬挂山狗就只能飞六分钟了。 我想如果云台图传那些搞上去不是就没有飞行时间了吗?谁有改造办法啊。给给建议谢谢了。

网友:
换大容量电池最少2700的 换二代桨 估计你的电池用的久了 换好点的大容量电池吧

网友:
并联两块27或者一块5200就是  感度要调调

网友:
对于电池,我对精灵的电池是满怀失望的!确实是满怀失望,因为当初 认识精灵2的时候,最让我关注的就是 电池部分。买机器,立马就多买2个电池,一共是3个电池。到现在,3个电池,都是怀孕的。很明显的事情。  当初我还以为大疆真的可以在电路方面改进,从根本上解决聚合物电池过放怀孕的问题。结果是怎样?————————不行

网友A:
建议用这个  舱口挖大一点点  就可以了  比精灵2续航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1781016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这个  舱口挖大一点点  就可以了  比精灵2续航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 ...

看看

网友:
kbm电池    你去看看,我有改过的贴,测试视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