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4-07-10):
气温33,电机参数,xxd2212   1400kv  浆,8060   电调ztw30A  电池格氏2200毫安25C.  持续飞3分钟电机温度将近100正常么?

网友A:
不正常啊,我的最高也是60多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啊,我的最高也是60多左右

那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怎么判断100度,这温度手摸马上起泡

网友B:
100度有点离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度有点离谱吧?

不到100,接近了,我手只能碰一下,不能一直放上去

网友C:
夏天飞,电机、电调很热,甚至有点烫手,是正常的。首先尽量做到电机、电调的通风情况是最好的。其次。不要长时间大油门,更不要一块电池接一块电池的飞。最后说一句,烫手也未必到了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飞,电机、电调很热,甚至有点烫手,是正常的。首先尽量做到电机、电调的通风情况是最好的。其次。不要 ...

我的电调设置了110度降低一般输出,经常出现自动降低输出,电机可能没到100,电调肯定超过110 了

网友D:
浆-----桨,2200毫安---2200毫安时。电机发热是正常的,若有100度可烫伤皮肤的,你烫伤了沒有?

网友:
电机KV值大概标示错误,比方说2200KV 误贴纸为1400KV,那当然电机升高热了

网友:
这个配置。。。大油门持续飞肯定会发热,飞行过程中尽量控制油门,或者换小点的桨

网友E:
飞3分钟全是满油?如果3分钟全满油,一定烫手,这是正常的。我想100度可能没有,只是很烫手了,不正常的是这全程满油的飞行方式,没必要总是满油飞吧?是专门为了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3分钟全是满油?如果3分钟全满油,一定烫手,这是正常的。我想100度可能没有,只是很烫手了,不正常的是 ...

80%油,全程倒飞,油给少了速度慢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桨,2200毫安---2200毫安时。电机发热是正常的,若有100度可烫伤皮肤的,你烫伤了沒有?

烫伤倒是没有,之前飞还没这么发热的离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80%油,全程倒飞,油给少了速度慢不稳定

一直80%的油,那3分钟烫手很正常,建议以后可变换下油门,3分钟不变油门且一直倒飞很少见哟。不知你摸电调温度没,这样其实电调发热会更厉害的。
还有,说个小常识:温度超过45℃时,产生热甚至烫的感觉;温度达到47℃时,有烫伤痛感;温度大于50℃时就会烫伤形成水疱;如果60℃接触人体皮肤一分钟,就会造成Ⅲ度烫伤。如果真的1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80%的油,那3分钟烫手很正常,建议以后可变换下油门,3分钟不变油门且一直倒飞很少见哟。不知你摸 ...

电调设置的110度自动降低输出  经常自动降低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烫伤倒是没有,之前飞还没这么发热的离谱

电机发热比以前厉害,一是天气热使电机散热困难,二是使用久了轴承里面润滑恶化发热加剧,只要没有机械性的损伤线圈短路的可能性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发热比以前厉害,一是天气热使电机散热困难,二是使用久了轴承里面润滑恶化发热加剧,只要没有机械性 ...

哦哦 好的 学习了

网友F(2014-09-29):
夏天热很正常,我也是KV1400+8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