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的究极改装之2~

楼主(2014-07-10):
去年入了华坑的小鸡之后。。。被各种虚伪和不耐炸搞的灰常头疼。。。慢慢悠悠的改造之旅开始了。。。于是有了现在的样子。。。2S改造必备之超强度机身。。。。

底板。。吕柱为TB上的120D的碳纤维改建里面的

小鸡必须也有×××的电池板才有深度!!!!

来张侧板的样子,有木有大鸡鸡的风范??!

设计此侧板的时候特地加高了舵机空间,以便于更好安装 蓝剑的某金属舵机。。

很好装的样子。。。金属件为XTREME。。。

来张正面图

侧面一张

另一侧

平铺。。。

装上脚架和舵机。。。。先用原厂舵机装装看。。。由于蓝剑的某舵机比华坑的原厂要高一些。。所以装进去有晃动~~不过没关系。。。给原厂舵机包一圈绝缘胶带即可。。事实上,原版的XTREME机身装原厂舵机也有很明显的晃动,也需要包胶带。。

一切都是为了2S。。一切都是为了耐炸与爽飞。。。。
由于机身重量的增加,需要用到130X的桨,飞起来跟暴力。。。(PS拿到了1mm的碳纤维板,顿时觉得还是0.5的好。。这玩意现在装起来之后感觉太结实了。。。

机身在公司装的。。。等待后续
5iMX 我爱模型突然被命令出差去外地,半夜才回的家,更新晚了

悲剧的手机拍的。。搓!!!回老家把无敌兔带过来就有大片了!!!

装完之后就发现看起来像X3头部太硬。。。
早上爬起来试飞了下1S,未出现过重调转的现象,简单翻了下,有点吃力。。。
由于要出差,2S改日奉上。。。。

网友A:
顶!
楼主是自己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楼主是自己切割的?

某宝切割的。。。

网友:
整个推倒重来啊!

网友:
精制多了

网友B:
的确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可这样改完重量增加了多少?

网友C:
干脆买130x的旋翼头和尾总成改成130x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买130x的旋翼头和尾总成改成130x好了

旋翼头主轴结构不一样~~还要订制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可这样改完重量增加了多少?

重量要回家撑了才知道哈哈。。。

网友:
LZ牛逼!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还能叫120d02s么,lz准备还是用原厂的无刷电机哇,会不会不够,另外,lz能不能短一个这些零件的tao宝店址,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能叫120d02s么,lz准备还是用原厂的无刷电机哇,会不会不够,另外,lz能不能短一个这些零件的tao宝店 ...

板子是自己画了图纸找TB。。切割的,,主要的金属件是XTREME的 TB没的卖。。。底板的三个吕柱TB搜索V120D02S改装就有了,那是不死脚架的零件,有单卖的、、、原厂电机估计只能飞飞航线吧,翻起来可能比较吃力,毕竟变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自己画了图纸找TB。。切割的,,主要的金属件是XTREME的 TB没的卖。。。底板的三个吕柱TB搜索V120D ...

一直很想自己改装一架类似的小鸡,无奈很多升级件某宝没得卖,自己设计图纸去切割我还没有那个水平,呵呵,看着lz的改装真是心痒痒

网友E:
果真是超级改装。。

网友F:
感觉看起来上面还是有点过空了啊

网友G:
这个可以有,哈哈。

网友:
高手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真是超级改装。。

嘿嘿~~~

楼主:
还不完美,修改完可以给一份

楼主:
就改了块侧板,,称不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有,哈哈。

嘿嘿~~无聊改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看起来上面还是有点过空了啊

装上电机和接受就不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自己画了图纸找TB。。切割的,,主要的金属件是XTREME的 TB没的卖。。。底板的三个吕柱TB搜索V120D ...

恩。装了x的机身1s的翻起来有点吃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装上电机和接受就不空了~~

感觉还不紧凑,怎么说呢。不知道楼主要配什么电装,小鸡还是尽量减重。
要暴力,2s必须了。
如果是要一体化3轴,比如gy280,可以装在原来头部的位置。下方可以放电池和电调,总觉的空间有点大了,太高。
如果是k8 再加接收,也可以。但重量相对上去少了。
我觉得2s电池的固定是问题。楼主可以开发抽屉式的电池仓板,这样可以方便固定以便调节重心。

楼主可以开个讨论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不紧凑,怎么说呢。不知道楼主要配什么电装,小鸡还是尽量减重。
要暴力,2s必须了。
如果是要一 ...

上面肯定是不空的。一体化三轴还是装在原来的位置。。。。由于下面设计了抽X的电池仓,和·为了使用2S电池,下面挺大的。。。。装起来后发现抽屉式电池仓是鸡肋。。。

网友(2015-06-05):
改得相当的专业,顶一个!

网友:
整一个Q版X3啊!去升级动力吧!

网友:
哥们 佩服至极 想问下您这个碳纤维板子全套还有么?想搞一架您这一模一样的小鸡鸡在家里玩玩啊 用K8+DSM2做接受陀螺仪,上HP10S 的2S版本电机。

网友:
哥们,电池仓再压缩点空间,然后侧板设计成前斜式的 让尾巴能翘起来 这样就太完美了 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烂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