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215是不是很费电?请大神们解惑!

楼主(2014-07-10):
前几天论坛收了个残废450,有三个kst215舵机,立马维修升级,残废450终于修好,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是第一次用kst舵机,不是很熟悉,所以试飞时各种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三个舵机是坏的?于是换上别的舵机就不抖了,偶尔发现了问题,其他牌子的舵机在狠推油门时也有抖的迹象,难道是bec供电的问题?电调可是铂金40a的,应该可以的。
于是改造开始,用闲置的天行者电调单独给接收机、k8供电,也就是相当于单独给舵机供电,试机时别的牌子的舵机在狠推油门时不抖了,于是又换上215试试,问题解决!
事后分析:我有6块电池,旧的三块,前几天在万能淘宝买电芯自组三块,旧的那三块可能放电能力缩水了,用新电池时抖的几率就很低了(没上双电调前)
那么是不是和题目的问题来了,kst215是不是比一般舵机更耗电?

网友:
没有吧。舵机能用多少电呢

网友:
是的,输出力矩大的舵机比较耗电

网友:
1块钱一度

网友:
抖跟耗电有关系吗?

网友:
换BEC,换了就不抖了

网友:
215高压舵机。肯定费电

网友:
215比一般舵机毫电到是真的。但正常情况下铂金40a绝对能带4个215没问题。我的铂金40a带的4个9256。怀疑你舵机中有线圈匝间短路。拆下舵机量下电机的空载电流。50毫安左右正常

网友:
kst215是电老虎,特别是动态电流很大,一般质量差点的电调根本扛不住
要让kst215正常工作,关键不是电调是30a还是40a还是100a,而是看他的bec的输出能力,其中尤以动态能力为重要。问题是,大多数bec都不标注动态,一般使用,挑输出能力3a或以上的,实测以后决定是否合适。

网友:
铂金3A没问题的,215是挺费电

网友:
kst215是个电老虎

网友:
应该是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