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壳上的水线如何制作

楼主(2014-07-10):
新手小白, 正在做一条玻璃钢的渔船(套材). 看到很多人的成品船壳上都有凸出的水线,故此想请问各位前辈:1、这种凸出的水线有必要做吗?
2、用什么材料,如何制作? 是否裁一条细木条用环氧胶黏上去呢?
3、假如偷懒用白色的高达涂装笔画上去会不会很难看?

顺带问两个其他问题:
1、装饰用的挂在船舷的防撞轮胎该如何制作?
2、马达和硬轴的连接用黄铜连轴器还是万向节呢?黄铜连轴器会不会无法保证同心造成动力损耗和发热?

谢谢指教!

网友A:
要做水线,帮顶了

网友B:
主问题:1、看个人爱好,有的想和原船一模一样,力求像真。有的爱自己发挥,在不失真的情况下任意改造。
            2、我是用模型用的细木条看船大小 1MM或2MM 木条粘接然后打磨
            3、有的凸起的并不是水线,单画一条白的有可能很难看(看船而定)
副问题:1、轮胎可以买车模的橡胶轮胎,对手工有自信的可以自己用木头或ABS加工
            2、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用三江的弹簧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问题:1、看个人爱好,有的想和原船一模一样,力求像真。有的爱自己发挥,在不失真的情况下任意改造。
  ...

非常感谢!如此说来, 考虑到新手第一条船,那还是不做水线了. 以后再尝试.

网友C:
水线不是可以遮盖喷漆做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线不是可以遮盖喷漆做出来吗?

那可能不如用纸遮盖后再马克笔画线省事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能不如用纸遮盖后再马克笔画线省事儿吧

没错,那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