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问题

楼主(2014-07-10):
新收的一个二手四轴,盘式
电机
,发现外传子和电机轴之间松动,电机轴可以轻松取出,这样可以飞吗,问了大神说要还电机,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A:
是不是掉了卡子了?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电机轴最外端的卡簧掉了?但是很容易就取出来,也有点不对劲。如果是电机轴的磨损问题,也可以换电机轴。

网友C:
修电机或换电机吧

网友D:
应该可以修吧,再查查你这个电机型号的图纸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