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4-07-10):
屹立EPOF16配黑旋风4800 为什么动力不足,飞起来一下就没有动力落下来了,在地面上试也是,推前几下油门动力可以,在连续推油动力就很小,推倒头也不能在地上滑跑,电压还剩12V以上。重心调的没有问题,是不是电调热保护了,之前用的是普通40A好盈 ,只支持3S的,电池用的是花牌3S2200。求解!!!

网友:
飞机漂亮的,没看到视频不好说

网友:
拿来做小风扇不错,呵

网友A:
40A电调太小了,起码要50A。电池放电C数最小也要2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电调太小了,起码要50A。电池放电C数最小也要25C。

电池用的是花牌3S2200 25C 视频一会上传!

网友:
应该是电调有问题,涵道部位开孔,单独换别的电调测试一下动力,如果还是那样,那就可能3根电机线有一根接触不良。
这个飞机2200电 重心有点难找,舱头偏重,不过能凑合飞

网友:
电调太小了,商家卖黑旋风都宣传40a足够,但实际我用过40a电调只能撑住全油门一会,后来换60a电调了,随便怎么玩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啊!

网友:
我有也是这款 64山寨涵道 40a电调 3S 2200 飞起妥妥的 还能落叶飘。起飞重量 760G 推力 620

网友:
这个配置是完全没问题的 1、换个电调试试 40A可以飞 2、是不是买到假黑旋风了

网友:
貌似电流爬不上去了

网友:
换换电调试试  效率比这机低的F15 用这配置都能飞的很爽

网友:
估计你的黑旋风是假的,我们这有个和你一样的飞机一样的配置就电调是好赢的天行者40A飞得好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后来有个人买了个假黑旋风装了个涵道飞翼结果跟你这个一样情况都是满油门抛起来还是完全撑不住很快失速掉下来

网友:
电池质量有没有问题?
12V是什么条件下测的?

网友:
涵道口吹秤看看推力多少,一般3s电池2200 25c满电吹秤应该在700-800g左右,只高不低。另外在检查下油门行程,必要时电调可以重置下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好盈飞腾40a足够,电池25c放电系数足够!但看样子是前期动力是够的,刚起飞没动力了!应该只会是电池和电调某一个不对

网友:
电池或者电调问题  如果你刚推油推力大的 那电机涵道一般不会有问题 要么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了  要么电调的保护过早开启  建议换不同电池和电调在进行测试

网友:
电池的持续放电能力不足

网友:
你测试电压时,应该在地面满负荷情况下进行,严重怀疑电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