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发个naza v2出问题概率统计贴。

楼主(2014-07-10):
各位使用naza v2的模友,大家统计下看有多少v2的失控炸鸡概率,算算百分比。

网友:
没炸过一直爽飞

网友A:
我的NAZA 飞控 V2和LITE 从未炸过
起飞前做好检查是必要的

网友:
其他dji用户在没炸之前都是和楼上两位一样自信的,等哪天震动频率合适了就炸了。

网友B:
震动是要找原因不能怪飛控

网友:
失控了好几次,现换了零度x4,nazav2曾经失控的地方同一个飞机暂时还没有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NAZA 飞控 V2和LITE 从未炸过
起飞前做好检查是必要的

你好!能否传授些飞控预防炸机的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动是要找原因不能怪飛控

注意我说的是震动频率合适了,而不是震动的振幅,振幅我们可以通过减震减小,而传递到飞控的频率(傅立叶展开后可能有很多频率成份,非单一频率)最终是什么情况谁也没法估计也没法去全部滤除?所以必须要靠飞控的算法保证任何震动频率条件下的稳定性,这个是基本的滤波和姿态算法不应该有的BUG。震动导致惯性导航不准确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导致姿态出现错误(这就是不少dji大幅倾斜飞走的原因,因为飞机是倾斜的,而飞控以为飞机是水平的)就是不可原谅的,因为最基本的,其他飞控没有这个问题。
某些产品开始飞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伴随磨损,特别是轴承的磨损,飞行中的震动频率会发生变化,等什么时候变化到那个点了,就会导致本来飞得好好的飞机突然不受控。

网友C:
dji就怕4个问题 主要是干扰 次要是震动和机械电子故障 只要排除这几个一般不会出问题

                 ps:使用dji系统航拍,且飞且珍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ji就怕4个问题 主要是干扰 次要是震动和机械电子故障 只要排除这几个一般不会出问题

震动和电子故障都可以认真检查来避免,而干扰是远距离fpv时难以控制的。naza偏偏有时候指南针被干扰后飞机变得非常难控制切姿态也不行,让我每次都飞得不踏实,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会抽风不听话了

网友:
NAZA的姿态模式其实也是有GPS模块参与工作的,最好切手动模式
震动这个原因就不说了,自己处理好,飞控减震啊,桨平衡啊,包括固定所有元件不能有晃动的等等是必须的
起飞前必须检查所有接线是否牢固,起飞后不着急立马飞出去,在原地悬停一小会看看有无异常
换飞场后一定要重新校准一遍,有必要的话起飞后可以测试一下返航,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飞了
当然我也没飞过太远,最多一公里,飞远了之后不清楚

网友:
看的楼上说的大疆一定会在震动频率到的时候炸鸡。。看得我好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dji炸鸡专区,你不容错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51

天啊,去了一看,满眼的炸机贴,真成炸鸡专区了

网友:
这贴也开始审核了?收了保护费的果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啊,去了一看,满眼的炸机贴,真成炸鸡专区了

再推荐个 www点sb-dji点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和电子故障都可以认真检查来避免,而干扰是远距离fpv时难以控制的。naza偏偏有时候指南针被干扰后飞 ...

如果dji真的把罗盘数据用于修正陀螺仪飘移,从而维持姿态的话,那就真蠢到家了,说明它们连能从网上找到的文献都没认真读完,不知道该怎么修正漂移。

网友G:
在房间悬停的时候失控过一次,就在即将启动失控返航拉升20米的瞬间徒手抓机卸电池
那次是接收机灯闪烁,表示接收机的失控,由于接收机是由V2供电,怀疑V2的供电可能存在问题,比如供电不稳或者会瞬间断电之类的,让接收机重启

楼主:
哎,看样子是早炸迟炸早迟要炸啊。 各种问题都预料不到,震动会导致炸鸡,为啥不把飞控的想办法设计来特别抗震?或者让罗盘不是那么太容易受到干扰呢?

网友E:
我去年飞S4测试版,呼市一模友带来NAZA正式版和我同飞,一起飞着呢,他的NAZA晃了两下,掉地上成了一堆零件,我的没事,为了验正是否是有干扰,我就在那盘旋,直到把我带去的电都飞完,我平安无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房间悬停的时候失控过一次,就在即将启动失控返航拉升20米的瞬间徒手抓机卸电池
那次是接收机灯闪烁,表 ...

说明书里面就提到过供电部稳会导致重启的嘛。如果是v2的电压模块本身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飞S4测试版,呼市一模友带来NAZA正式版和我同飞,一起飞着呢,他的NAZA晃了两下,掉地上成了一堆零件 ...

s4还是有出问题的,但估计用的人要少些,没v2那么多,可能问题就少点。不晓得手感是不是他们说的那么不舒服,零度又有限制,xa公司都不在国内了,v2又不敢买,apm太难调,难道是让我重返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