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 qpm驱动求助

楼主(2014-07-10):
因为是ghost版的 装不上驱动 所以按照网上说的教程把一个文件夹里三个文件拷到C盘指定目录 但是拷贝过程中出现了如下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如果有知道其它解决办法的莫友帮助告诉我一声!多谢了!

网友A:
你需要管理员权限吧。这个也是我讨厌win7的原因,这个管理员权限,网上有很多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管理员权限吧。这个也是我讨厌win7的原因,这个管理员权限,网上有很多的解决办法

多谢了!已经解决了。就是把要复制的文件夹和要粘贴到的文件夹都获取权限就好了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拷,再不行的话,用优盘启动后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