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机跟随模式讨论

楼主(2014-07-10):
最近看到网上有两款无人机,一款叫AIRDOG一款叫HEXO+,两款多轴都是标榜运动伙伴,在运动过程中跟随被拍摄者,从而跟随录像,两款无人机都是使用mavlink协议的,其中AIRDOG使用专用定位佩戴器,IOS或者安卓设备调整参数,HEXO+就直接使用IOS或者安卓设备作为跟随目标和调整参数之用,而看APM和PIX的模式,都有跟随模式,具体这个跟随模式需要配些什么额外的配件?用IOS或者安卓设备通信又要怎么去弄呢?这个应该也是开源项目之一,现在AIRDOG在kickstarter(一个著名的公开募捐网站)上募捐价格有995~2045美元,HEXO+则有299~1199美元,下面是两个项目的链接,大家可以去看看
airdog: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airdog/airdog-worlds-first-auto-follow-action-sports-dron?ref=nav_search
hexo+: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sqdr/hexo-your-autonomous-aerial-camera
在下面是两个无人机的介绍视频
airdog

hexo+

以我不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这两家的产品都是使用APM或者PIX这类可编程的飞控,我看APM和PIX里面也有跟随模式,有没有大大有深入研究过呢?HEXO+最便宜的299美元就是一个飞控加上IOS或安卓的APP,希望有大大有研究的分享一下~多轴作为运动跟随拍摄还是不错的选择来的
再翻看HEXO+的视频。。。55秒时。。。那个飞控就是PIX的。。。那看来有研究方向了

网友A:
参考mAVbot.com apm的跟随还是有待改进

网友:
这就像身边带个宠……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B:
周围有障碍物怎么办?自动躲避?

网友C:
那6轴真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AVbot.com apm的跟随还是有待改进

主要是算法上的问题,国外这两家先阶段做得算不错了,不知道买了回来能不能读取到里面的算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围有障碍物怎么办?自动躲避?

我问过HEXO+的研发者,暂时还没能自动躲避,只能在较开阔的地方运行。
但是APM和PIX其实也可以添加超声波测距的,以后还可能有其他测距、扫描周边环境的模块,不排除以后的可以自动 躲避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rhog在kickstarter上面的的这个项目是跟apm的母公司3drobotics合作的。apm也可以用跟随模式,使用电脑外 ...

airdog只能用专用标志器戴在身上让无人机追踪,而hexo+则可以直接用手机让无人机追踪了,而且HEXO+还能单独买飞控和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6轴真漂亮啊!!!!

自己做的也不错,不过说来好看不一定好好用。。。就那个罩子。。。就不少重量了

网友E:
零度不是老早就有跟随了么……不过我是一次没用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度不是老早就有跟随了么……不过我是一次没用过!呵呵

麻烦有空试试,零度的跟随要带着地面站?还是跟着手机飞?

网友F:
我的零度X4-p就有这功能,用手机控制~不过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零度X4-p就有这功能,用手机控制~不过我还没试过

有空试试,看看和两个视频里面的一不一样,还有请教一下零度X4-P的价格,我看淘宝要4K+,是4K+那个套装吗?

楼主:
自顶求讨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有空试试,零度的跟随要带着地面站?还是跟着手机飞?

虽然我没用过这功能,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是手机上运行地面站软件,然后地面站软件开启跟随功能,跟随功能会启动手机的GPS,然后地面站把手机GPS坐标发给飞机,飞机就自动跟随这个坐标飞行了。跟随模式的时候就是1、飞机要是GPS模式;2、手机也要打开GPS功能,然后地面站开启跟随即可

楼主:
那就和hexo+差不多了,零度能完成这样功能的飞控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没用过这功能,但是我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是手机上运行地面站软件,然后地面站软件开启跟随功能,跟 ...

那就和hexo+差不多了,零度能完成这样功能的飞控要多少钱?

网友:
刚才研究了一下 好像任何零度的飞控 加GPS 加WIFI模块都可以实现手机定位跟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