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涵道装机问题问题

楼主(2014-07-10):
买了一架天盛T45,涵道装机前吹称最大拉力1000克以上,撞到飞机上吹称拉力800克了,求教这是怎么回事。
再有电机穿线孔需要堵上吗,这200克拉力是从穿线孔泄露了吧。

网友A:
作弊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同一款涵道风扇的推力是跟单位时间通过涵道的气体质量有关系。你把涵道装到飞机上后,气流是经进气道进入涵道,再由尾喷口喷出。气流在进气道处,和尾喷处都会有损失。这是正常现象,是由飞机的设计因素导致的。作弊控是在进气道边缘凿孔(在涵道风扇的前面),从而增加了气流质量流量,因而推力也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款涵道风扇的推力是跟单位时间通过涵道的气体质量有关系。你把涵道装到飞机上后,气流是经进气道进入涵 ...

我的飞机电机穿线孔是在涵道的喷气孔后面,我装上涵道后没有堵上,是否应该堵上啊。

网友:
正常的,有损失的

网友:
正常损失.你这算是比较小的了.

◥█▄▃▁
...◥█☆█▅▄▃▁▁▁▁▁▁▁▃▄▅00▅▄▁

〓〓〓█████████████◤

网友:
是进气损失 还有喷口气流影响导致推力下降 还有 吹称的做法不科学 你手离称的距离不同推力也会不同 所以建议以装机后的推力来衡量次涵道真正的推力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但我还是想知道电机穿线孔用不用堵上,因为穿线孔在涵道后方,也就是在喷气孔紧挨着涵道处,风在这泄露是不是也降低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弊孔是怎么回事呢

作弊孔是开在涵道前面也就是进气孔紧挨着涵道的地方,目的是使进气顺畅减少进气阻力,我的是在涵道后面有穿线孔,正好相反。

网友(2016-09-10):
这个损失很小了,有的飞机损失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