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L臂和球头扣的虚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10):
菜鸟的尾巴老是金鱼尾,感度试遍了也没用,怀疑是L臂和球头扣的虚位如图红圈,两只手指抓尾桨左右摇,滑决会滑动1毫米左右,请问下老鸟,这样的虚位会不会造成金鱼尾? 还有就是想请教下怎么解决!

网友:
1毫米有点多!不过金鱼尾一般是震动大或者是尾蟹爪不顺畅引起的!

网友:
飞行正常就不要纠结他了,有问题就换了或者用透明胶粘一层····

网友:
我是找了粗细合适的吸管 剪了一小节套到球头上 但是那点虚位其实是不影响的  金鱼之类的是其他原因

网友:
金鱼尾不会吧,但有这个虚位终究不好

网友:
金鱼不是这个造成的,检查机械顺滑不,尾中联有没有问题,尾轴承坏没。这个虚正常的。

网友:
金鱼尾是感度问题 或者是震动 和这点虚位没关系

网友:
也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

网友A:
跟你纠结的一样,总是有金鱼尾。虚位很大,还不顺滑,L臂中间孔的那个螺丝装紧了就不顺滑,不装紧害怕掉。所以今天入了7075的双推,先把这问题解决了在说吧,不行你也买个7075的双推试试?

网友:
无所谓的

网友:
1毫米虚位不会金鱼。
如果有金鱼尾一般是其它问题。我一般这样查。
保证振动值在会理范围。最大振动不超2000基本可以。
1. 看尾推是否顺滑
2. 看尾舵机是否紧固,球头是否松了,这个易松,球头直接上在尼龙座上,受过力一般松了。
3. 上电看尾舵是否顺畅,拉杆是否固定好

网友:
我觉得1毫米虚位很正常,不会引起金鱼,不要纠结

网友:
1毫米虚位很正常,不会引起金鱼,不用纠结

网友B:
冰人,7075为什么要出双推呢~

网友:
双推是叫两点式,是更顺滑而已。过紧才会造成金鱼,这种的矿量很正常,1mm有点大了。每个飞机都有,一点没有反而金鱼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有这个虚伪 飞飞就有了 不过不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都没时间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纠结的一样,总是有金鱼尾。虚位很大,还不顺滑,L臂中间孔的那个螺丝装紧了就不顺滑,不装紧害怕掉。 ...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不会! 升级版的是带有内衬套的! 紧密而不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

顺滑没问题了、虚伪也没了、金鱼尾还在、继续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滑没问题了、虚伪也没了、金鱼尾还在、继续排查

看来还是要在其它地方找原因!

网友:
飞行正常就不要纠结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在其它地方找原因!

今天下午把感度调到了50,大桨做了平衡,调了一下轻微的双桨,明天出去试试,要是好了告诉你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