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瑟夫v8pro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瑟夫v8pro装在450上的,开始时鸡鸡的状态是大螺距3D时尾巴会左右抽动,降低感度至54就没抽了(补充一下所有设置都是在v8程序里进行的,没有在控上设置),不知道54的尾感度会不会很低?系统默认60.

另外就是关于博士帽里面的停止增益A、B,开始时打右舵即顺时针转动尾巴,尾巴没有回弹,但是打左舵时尾巴回弹厉害,后边减小B至15得到缓解,但是问题来了,减小了B尾巴是不回弹了,但是尾巴锁起也没有原来那么硬朗了,加大了又回弹,这该怎么哦?

顺便问一下博士帽里面的P I增益代表什么,表示没看懂?

初用v8很多不懂,望老鸟们解释解释,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把机子震动排除下,把感度提高,这样再调整停止增益A和B吧。要不尾巴硬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把机子震动排除下,把感度提高,这样再调整停止增益A和B吧。要不尾巴硬不起来的。

多谢

网友B:
尾巴不甩就好了 不必纠结硬朗的问题

网友C:
尾舵机行程量值是否一致?是否在80到110之间?打开自动回路试试,P I主要调整尾震荡,450来说:p不要低于60,I不要低于4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把机子震动排除下,把感度提高,这样再调整停止增益A和B吧。要不尾巴硬不起来的。

3楼对VB的使用看来是想当有办法啊,教教我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楼对VB的使用看来是想当有办法啊,教教我呗。

不教,就是不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不甩就好了 不必纠结硬朗的问题

个人比较偏爱硬朗的飞行风格,纠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行程量值是否一致?是否在80到110之间?打开自动回路试试,P I主要调整尾震荡,450来说:p不要低于60 ...

尾舵机行程量值是否一致?是否在80到110之间?打开自动回路试试

表示有点没看懂,左右行程设定不是在最后一步完成吗?而且调到左右不干涉就行了吧?80-110?这是什么。设定程序上只有个控制回路啊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