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的看法

楼主(2014-07-10):
      我过去有总计约6年的航模经历,但是跨度很大,断断续续的。直到2004年左右才真正接触遥控固定翼入门机,两架火鸟电动机飞了不到20个起落的样子,连筋斗都没翻过,之后沉寂了10年。今年3月我下定决心重新入模,航模店卖入门机航模给我的同时也推荐了飞行模拟器,我发现这是个好东西,因为04年初次接触遥控入门机也没少炸,于是我一边组装飞机一边练模拟器。三天之后,模拟器我已经练得感觉可以应付正常航线飞行了,于是我进行首飞(傲翔AX EPO,配的3S 2250毫安时电池),首飞很成功,第二个起落我就开始用傲翔练翻筋斗、倒飞和横滚,第四个起落时我对该机已经失去了兴趣,去航模店直接购置入门机电动F3A 全球Sunrise ep,这飞机我后来飞10个起落也开始腻味了。要知道,高中学航模时,教练认为我反应一般,不让我学线操纵空战,让我学习二级橡筋动力滑翔机(P1B-2项目)。
      时隔10年玩入门机,四个起落就腻味,这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发誓我绝对没有操作天赋,因为我学驾照就补考了两次,上路开家用车也是两年才基本达到熟练程度,就是普通人水平。所以,感慨之下寻找原因,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是模拟器帮了我的忙,极好的辅助练习手段。
      也许有人会说模拟器当然有用了,犯不着大惊小怪,我倒不这么看,因为据我所知练习模拟器很久炸掉4、5架模型还没脱离新手水平的人也不少。我想说的是:一边练,一边学习航空知识,飞行原理,掌握飞机是怎么进入危险状态的很重要。
      比如,对飞行知识知之甚少的新手,他们对失速、螺旋、波状飞行、急转弯掉高度、大风干扰等缺乏较全面的认识,也许知道操纵量减少是可以避免危险的,但没有感性认识,总体掌握程度不高;一些炸过的模型修复不够科学,隐患/缺陷没有较好排除,越修越重,阻力越来越大,不平衡越来越大,对新手也容易产生干扰导致炸机。而上述这些问题对我而言,我早在10年前就已经较好的掌握,在模拟器练习和实机飞行中我过去掌握的知识很好地融入实际飞行中,而且我坚持优先考虑避免炸机和撞人,飞行高度普遍高于电线杆等障碍物,反应时间/高度充足,所以多次危险我都成功化解。除此之外,我别无任何优势,也就是每周花平均4晚上抽一个小时左右练习模拟器。目前我入模四个多月,遥控器发射机显示模拟器和实机飞行时间总计81小时,我已经飞过一架傲翔、傲翔改(切短翼尖和尾翼当小特技练习,四个起落后腻味),一架电动F3A,一架翼展860毫米的KT板特技机。上述三架在50小时的时候总计起落大约40架次,我早已失去兴趣,当然这与我放弃练习F3A特技有关。我目前开始练习3D固定翼飞行,买了一架EPP 3D舱身机。值得一提的是,3D确实难,我之前在外场飞行几乎无技术性炸机的经历现在完全改变,飞4次就炸了3次,还好损失不大,断桨为主而已。给我感觉3D没啥捷径可言,一个字:练!这时候,模拟器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我认为掌握基础飞行知识,良好的维修技能(其实也不用多好,只要不让飞机歪瓜裂枣的状态起飞就可以),再辅以一定量的模拟器练习,新手可以获得很快的进步,中等水平飞手提高也不慢。否则单靠模拟器,或者花很多精力去外场边炸边飞,如果自己总结不足,而且悟性稍差的话,就会多走弯路。
      事实上嫌模拟器练习枯燥乏味的模友也不少,甚至有人认为实践中锻炼效果更好,不怕炸机,喜欢修机,我对这些毫不否认,自己也有练烦的时候换着机型练,但是有模拟器练习帮助,减少麻烦是很有效的。因为有模拟器练习,我的炸机次数毫无悬念地降低了很多,此外,我也在模拟器中进行专项练习,比如失去动力后的紧急着陆练习、降落训练,时间不多,换着花样练,极为有效。前50架次飞行我遇到了5次空中停车,其中不乏特技时停车,飞机全部迫降成功,没什么伤害。
     至于很多人说的模拟器与真实飞行的差别,我倒是没觉得差多少,我觉得凤凰4与我的实际飞行差异不大,相似度可达85%以上。这可能与我的模型调校有关,有模友说对飞机的调整很重要,我觉得这话很对。我宁可花时间在家里做好修理和调整工作,我也不愿意在外场仓促修理,外场调整我则相对仔细,通常抽根烟想好一阵,然后下手调校,争取一次调好。外场炸机的话我都懒得修,主要是时间一般只有半天,而且自己早已对动手制作和修理模型失去兴趣(也许是人年纪大了变懒了),回家慢慢修。

网友A:
是的,要真机和模拟器相结合,特别是固定翼,模拟器里面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真机和模拟器相结合,特别是固定翼,模拟器里面简单的多。

模拟器把航模进阶的过程缩短了很多,要不是模拟器,我现在恐怕还停留在上单翼特技练习机阶段。现在时间和精力不够,模拟器对我这样的模友很有用。
有时候看到一些模友炸了两三架塞斯纳EPO都还没过入门关,实在感到可惜,我也劝了几次多练模拟器,但这些话其实不能多说的,容易得罪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把航模进阶的过程缩短了很多,要不是模拟器,我现在恐怕还停留在上单翼特技练习机阶段。现在时间和 ...

是的,我们这边直机也是,出来一回炸一回,修机倒是会了点。哈哈。不过模拟器有些人练起是觉得没意思。

网友:
可以减少炸机次数。

网友B:
十分赞同楼主的观点!模拟器的发明和发展,对魔友来是有很大意义的,既然叫模拟,当然不可能100%,但不能因为有一点点与真实不符就否定它的好处。还有,“地勤”工作很重要!有的连舵向都是反的就上天,能不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们这边直机也是,出来一回炸一回,修机倒是会了点。哈哈。不过模拟器有些人练起是觉得没意思。
...

练模拟器觉得没意思的人我遇到过,其中就有没钱缺偏偏喜欢航模的学生党,炸掉两架入门前拉机了,一架自己省钱买的,一架别人送的,都炸了,现在实在没得飞了,别人又送他一架尾推机,炸了几次机头没了,找个瓶子当机头照样飞,照样炸。还有一位江苏的网友,自述炸烂5架了,起落关还没过,一问基本不练模拟器,我也爱莫能助了,只能回答多练模拟器。
对我这种不爱修理,不爱自制航模的人来说模拟器简直是神器。过去累计6年的航模制作经历却连遥控机都没玩过的我对动手基本不感冒,没啥乐趣可言,只是必要的整备手段,顺利上手飞特技是我的主要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分赞同楼主的观点!模拟器的发明和发展,对魔友来是有很大意义的,既然叫模拟,当然不可能100%,但不能因 ...

我也曾阴沟里翻船,首飞傲翔时方向舵是反的,没注意,结果起飞即右偏触地,纠正回来后该机基本没炸过。现在我最好的习惯就是每次通电后首先检查舵面正反,换电池也习惯性地检查,反正没坏处。模拟器已经把我的大脑神经反射锻炼得较好了,有时候我都纳闷飞机做特技快触地了我居然能把它救起来而且很少反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曾阴沟里翻船,首飞傲翔时方向舵是反的,没注意,结果起飞即右偏触地,纠正回来后该机基本没炸过。现 ...

呵呵,偶有一两次是正常的,人有时就是会犯低级错误的,我也有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连巴西都能1:7输掉,从不犯错是不可能的。但如同你所说的,养成好习惯,就可尽量避免错误。

网友:
十年磨一剑,楼主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模拟器入魔就开始练习了,但收效甚微。电直转电固后,发现学习戴氏加模拟器,进步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赞同楼主的观点!模拟器的发明和发展,对魔友来是有很大意义的,既然叫模拟,当然不可能100%,但不能因 ...

楼上正解!

楼主:
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模拟器练得很多的话,或许飞实机感觉也不过如此,这种感受在我练傲翔和F3A时比较明显。虽然看起来是模拟器剥夺了一部分玩航模的乐趣,但总的来说还是值得,尤其是利用模拟器练习高难度动作时十分有用。

网友:
模拟器里的飞机调整得太好了,另外也不容易失速

网友:
模拟器只是入门学习,真正还需要上真机,主要看完什么机,像真机的话每种机型的操作都不同,都需要高空航线适应后再具体操作。

我第二架塞斯纳已经不炸了,玩P51时还是因为拐弯速度不够而炸机。

所以学习些航空知识有必要。

网友:
表示没玩过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