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长了点点,怎么办?

楼主(2014-07-10):
新买的图传天线,上上去以后略长一点点,可能是因为IOSD外置的原因

请问几点:
1。如果我不管他,他与地面轻微触地,这样起降长久以来会不会对天线有损害?
2.是不是玩精灵2的基本上都内置IOSD?有没有教程,我至今也是新手,线是老板帮我改好的,能不能不焊接只开机盖把IOSD内置进去?我是创兴科 RC832 TS832组合

=============================================================================

TX说可以倾斜天线,这样行吗

网友A:
如果你不管他,与地面轻微触地,这样起降长久会对天线有损害,因为天线容易变形,如果不减少馈线长度,看能否把天线馈线部分往前或往后弯曲一点,使天线不碰到地面

网友:
向前弯折90度

网友B:
IOSD你放到脚架上!或者找 冰咖啡的帖子他教过怎么放里面!!我就放里面了 !IOSD放里面最好也把图传转90度天先朝前45度这样信号好直冲下的安装是不正确的!

网友C:
折一下,PS楼主的弄在脚架上的东西哪买的?跪求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折一下,PS楼主的弄在脚架上的东西哪买的?跪求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7.ZzXFyY&id=36537268948&_u=a10ecu9m5db9
不知道你是要这个吗?

网友E:
多大个事,弯一下不就行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557.ZzXFyY&id=36537268948&_u=a10ecu9m5db9
不知道你 ...

是多谢了

网友:
把那个拐弯电缆头拧松把电缆往侧面调到需要的位置再拧紧电缆头就可以不过最好用力矩扳手那样不会上得太紧要往前或后调就把接收机横拧90度试试要不就把电缆朝前或后挝个弯儿(弯半径要在15mm以上不能挝死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管他,与地面轻微触地,这样起降长久会对天线有损害,因为天线容易变形,如果不减少馈线长度,看能 ...

会不会改变天线角度影响效果?

楼主:
不太明白,向前弯折?向机头方向弯折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D你放到脚架上!或者找 冰咖啡的帖子他教过怎么放里面!!我就放里面了 !IOSD放里面最好也把图传转90度 ...

能把教程给我看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个事,弯一下不就行了哦!

是左右弯还是前后弯?主要我是新人,不懂这个动了角度会不会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那个拐弯的半钢电缆头拧松把电缆往侧面调到需要的位置再拧紧电缆头就可以不过最好用力矩扳手那样不会上得 ...

角度改变了不影响接受效果吗

网友G:
可以拧弯,让天线对地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拧弯,让天线对地面就行

拧弯是怎么弯呢。。。上面几个TX高速我倾斜天线,我怕改变角度影响效果

网友B:
垂直向下其实是效果最不好的DJI专门有个蘑菇天线教程很明确的说要与地面保持45度角因为蘑菇天线最下面的面是信号最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向下其实是效果最不好的DJI专门有个蘑菇天线教程很明确的说要与地面保持45度角因为蘑菇天线最下面的面 ...

我主要想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向下其实是效果最不好的DJI专门有个蘑菇天线教程很明确的说要与地面保持45度角因为蘑菇天线最下面的面 ...

能给个蘑菇天线教程吗,谢谢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1%F9%BF%A7%B7%C8这个是不破线的我就是这的改的破线的还能轻个10来克我觉得没意思!!!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1%F9%BF%A7%B7%C8两个都研究下图穿学他那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