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摔了几次之后,负螺距变小,好像是舵机臂中立不垂直了

楼主(2014-07-10):
977练习倒飞,摔了几次之后,负螺距变小了,倒飞会掉下来。大齿盘非常紧,舵机臂中立点已经不垂直了,有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
主轴窜位啦。

网友A:
十字盘下面,轴承上面有一个主轴限位器松了(位移啦)

网友:
固定环螺丝不容易掉,如果真掉了那也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下面,轴承上面有一个主轴限位器松了(位移啦)

这地方仔细观察,没发现异常啊

网友B:
大齿轮松了,主轴上下活动有间隙,导致螺距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轮松了,主轴上下活动有间隙,导致螺距变小了

大齿我是仔细检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我是仔细检查的

把主轴,大齿,旋翼头都拆下来,看看那里错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