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摔机都把3D云台支架摔斜了,邪门,是如何受力的呢

楼主(2014-07-10):
就是我图画圈中的位置,那个支架比另外三个要轻微上翘一点,这是正常得吗?

==============================================================

经过TX指点和对比我新买时的照片,发现的确是斜了,纳闷,第一次也是摔上翘了

这是第一次的图

这是如何受力的,我这次应该落下来的力量不大,而且还加装了海绵脚架,这铁板貌似很硬,想掰正都不可能

能否告诉我这受力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只要工作时候云台ok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工作时候云台ok就行。。

因为之前我摔过一个云台,拿起来就是这样,我一直认为是被我摔成这样的

这是我换的新云台,那天轻摔了一下,没仔细观察,今天看到支架又是斜的,我就想问问是设计成这样,还是被我两次都摔成这样。..

网友B:
上天试试就知道了,你标的那个应该是锁云台的?

网友:
榔头伺候

网友C:
摔得。。。。 我的是平的,不过你也别掰了,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

网友:
底板明显上翘了

网友:
看图片肯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天试试就知道了,你标的那个应该是锁云台的?

是锁云台下面黑色部分那个板子有点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那个铁片是不是平的就知道了,不是平的就是摔过了

就是白色胶套下面那个铁片左侧那个有点上翘,你们的都是纯平的?我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得。。。。 我的是平的,不过你也别掰了,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

我找的宣传图,感觉左侧这个也有略微上翘,不知道是否是角度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摔得。。。。 我的是平的,不过你也别掰了, 只要不影响使用就行。

我看了下,拿回来的确是纯平的,我汗,两次都把那摔斜了

这受力为什么每次都把铁板那弄斜呢,不了解这原因啊

网友:
取下来用钳子慢慢整形吧,不要砸啊。如果你想完全不会碰到云台和狗,就加高你的脚架吧,某宝上有不少 解决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