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问题

楼主(2014-07-10):
这两天组了一个六轴,基本配置是飞越690S机架,恒力4822 390KV六个,铂金30A电调六个,加了24伏的夜灯,桨是APC12。38,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6S5200毫安达普
电池
飞了不到4分钟LED灯就开始报警了,我用的是NAZA V2和悟空的飞控都试过了,飞的时间有些太短了,我什么也没有***,大侠们的看看为啥

网友A:
在天上看电压,下来以后拔了电池再看电压

网友B:
线损电压设置的太小了,电池不太好,电池容量太小了,10000的合适。

楼主:
下来看了看是3.7多

网友C:
我的650四轴都是6S 5200mah的电池,六轴也用5200mah的会不会有点小了

楼主:
明天上两个5200拼一万看看

网友D:
机架,桨,电机

网友E:
我也正在饱受这样的痛苦。帮你顶

网友F:
这个配置 果断的果冻 LZ 以前我和你一样的机架动力配置 我换了

网友G:
是否浆小了,换15寸的试试

网友H:
电机太大,桨太小。我用3508/380kv+APC1447桨,6S/5200电池可飞30分钟(总重2.3公斤)

网友I:
电池问题,电池组中某片电池掉压的厉害,造成报警,报警时测测单片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