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 电池过放了

楼主(2014-07-10):
3S电池 刚刚用作显示屏电源 突然断电了 后来才发现是过放了
现在第一片1.78 第二片3.33 第三片2.57
电池里面有点鼓气  两面大概各自鼓起1mm  是软软的气体 不是硬变形

怎么补救呢  大神们

我看了一些补救方法  我正在用10ma的电流给第一片电池充电  现在已经是2.6V  而且呆了一会也是2.6伏 没有下掉

我就是担心鼓气的问题  不知道这个气会不会被吸收  有些人说放冰箱里几天
我要怎么做呢  还要给第一片电池充电吗   请专业人士求教
不懂的别自取其辱啊

网友A:
冲吧,一次半次没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吧,一次半次没啥大问题

冲---冲锋,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吧,一次半次没啥大问题

谢谢 刚才找到一篇文章 说12-24个小时内不掉电0.2V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我现在已经把他恢复到3v了 正在修复另外一片

据说小电流充放几次  肚子会小回去

网友:
先用小电流把电压充起来,3个电芯平衡了再充,,只有充得进去,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试一试,鉴定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
怀孕的电池,气不会被吸收的

网友:
一次两次问题不大,慢电流充回去即可

网友:
能用继续用,直至报废

网友:
我不想自取其辱,知道也不说。
楼上几位是傻还是怎么了,你们是专家吗?人家找的是专家!

网友:
还是等专业人士吧,否则自取其辱,很好很强大。

网友B:
又不是动力电,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动力电,能用。

就是的,反正也是用在显示屏上,接着用吧!

网友C:
就是过放,单片压差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过放,单片压差也太大了!

可能是电池台垃圾了 8C的 GE POWER那个  要么就是我过放的时候发现了就拔下来了 没有都放光

网友D:
马上冲。。。进不去就并一块一起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马上冲。。。进不去就并一块一起冲

天太热,马上冲个凉。

网友F:
还能充进电吗?如果还能冲进的话应该勉强还能用的,只不过不那么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能充进电吗?如果还能冲进的话应该勉强还能用的,只不过不那么暴力了

知道充电的意思,不明白冲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太热,马上冲个凉。

不行的, 要趁热冲。。

网友:
能充就能用的!

网友:
下次 要注意了!

网友:
一次半次没啥大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  之前我着急走没有回复   电池在我小电流充满后 又进行正常冲放  怀孕的电池居然流产了  变成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了  气体也没了看来真的很幸运

网友(2014-08-26):
快坏了小心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