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一圈,还是小精灵贴心啊

楼主(2014-07-10):
弄了个大六轴玩…稳是稳定了,带出去也够气派,但是续航实在是不给力啊…
一般最多飞到12min就不行了…小精灵用原电可是能18min的…

话说,桨已经是原厂Apc,电池用了格式,电机已经仔细调平竖直向上,还有哪里可能会影响续航呢?

网友A:
看你怎么拍了,精灵一般来说都是带狗上天靠谱,但是狗拍的照片都是地球时圆的,建筑物也是圆的。所以要 出点像样的照片还是要大点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拍了,精灵一般来说都是带狗上天靠谱,但是狗拍的照片都是地球时圆的,建筑物也是圆的。所以要 出 ...

你是指鱼眼效果?那个用软件搞一下就行了啊…
大机器是不错,但是续航太垃圾了,偶尔放松玩玩FPV一会就没电了,太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拍了,精灵一般来说都是带狗上天靠谱,但是狗拍的照片都是地球时圆的,建筑物也是圆的。所以要 出 ...

那是开了超广角才会有鱼眼的

网友:
各有利弊啦,论续航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单独论镜头来说也够用了,足够长了。

网友B:
电池小了,影响续航。
有模友挂6s,16000mah电池,可以撑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小了,影响续航。
有模友挂6s,16000mah电池,可以撑30分钟。

电池太大不就太重了么?那样的话不是更费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太大不就太重了么?那样的话不是更费电吗…

费电不一定飞不久啊,关键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电不一定飞不久啊,关键有量。

我的是3508电机啊,拉力够么…1238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508电机啊,拉力够么…1238桨

这电机可以上15的桨,4s,10000搞两块并联,必须超过30分钟。

网友:
大有大的优点,小有小的好处。

网友:
大了不好携带